请问退火软化有何作用?是不是紧接后面漏掉了“精加工”?

楼主(2024-07-07):
请问退火软化有何作用?是不是紧接后面漏掉了“精加工”?

网友:
不一定的!

网友:
之前的热处理工程师有和我说过,记笔记本上了, 忘记了,

网友A:
是不是为了调整金相组织为下一步的淬火做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为了调整金相组织为下一步的淬火做准备

那正火不是效果更好,效率更高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正火不是效果更好,效率更高么?

你是觉得这工艺路线不合理,是吧。
你有依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觉得这工艺路线不合理,是吧。
你有依据吗

退火软化可能让过渡更自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