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淬火用空冷,冷速能满足条件么?

楼主(2024-07-07):
请问,淬火用空冷,冷速能满足条件么?

网友:
淬火用空冷。。。

网友:
除了大件用风扇,一般件这是自然冷却

网友:
又叫空淬,,,,,

网友A:
不是淬火吧,65mn淬火后硬度能到hrc47-54,hb241才相当于hrc24左右,感觉应该是调质吧

网友:
这是正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淬火吧,65mn淬火后硬度能到hrc47-54,hb241才相当于hrc24左右,感觉应该是调质吧

调质=淬火+高温回火。

网友(点评):
我知道啊,我是说硬度不对,这个硬度不应该是淬火硬度,刚查了下,65mn调质硬度也有hrc40以上了。建议去查资料

网友B:
淬火,空冷之间不是有个逗号吗,你怎么给解读成连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淬火,空冷之间不是有个逗号吗,你怎么给解读成连读了。

难道空冷是单独的一个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