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请教一下问题,solidworks零件怎么才能浮动

楼主(2024-07-07):
如图,打开的igs文件装配体可以浮动,零件无浮动选项,点击零件属性,点柔性出现错误:输入的文件名无效、无法发现、被锁住或为不兼容类型,有没有办法让零件也可以浮动,动起来呢

网友:
不是有浮动选项吗,直接点不就好了

楼主:
|机械学社发表于 07-07 21:05

可以了,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谢谢前辈

同学习 共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