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大佬,特氟隆上色产生的温度, 是不是会导致调质过的40CR变形呀?

楼主(2024-07-08):
之前有一个40CR的箱体我把 上色放到最后的工艺流程,拿回来发现,止口部位有蓝色火焰

楼主:
这个箱体我之前工艺是先1.粗车,2.调质,3.再精车,4.上色,     我是不是应该把上色放到精车前面来呢

网友A:
40Cr是钢件,没有4、500度不会变色的。
特氟龙上色很高温的吗?

网友B:
特氟龙415℃分解,这个温度算给40Cr挠痒痒

网友:
特氟龙不是有毒吗~ 昨天才刷到这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Cr是钢件,没有4、500度不会变色的。
特氟龙上色很高温的吗?

因为我不清楚特氟隆工艺,然后拿回来之后,止口有 蓝色火焰的痕迹。

网友:
布吉岛啊,之前我们是316L圆棒形状去喷涂,表面精车太光滑、而且整体太软不好进入自动喷砂机,手动把我们喷砂,增加粗糙度,收了我们笔人工费。
所以这里变形会不会是因为喷砂后者其他供应导致的,高温我印象里也就是进烤箱考完,风干,这里温度不会很高。

网友(点评):
为了使工件表层获得足够的表面附着力,必须首先除去待涂表面的全部油脂。我们使用有机溶剂溶解油脂并加温至约400°C 使其完全挥发。 这个温度有400℃,40CR应该不会尺寸变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氟龙415℃分解,这个温度算给40Cr挠痒痒

哈哈、就是担心这温度会不会导致尺寸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