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凸轮与CAM随动器配合问题

楼主(2024-07-08):
如图,为何使用CamTrax生成的槽配合以后不正确呢?和凸轮随动器会有间隙?
如何能正确的做出模型呢?
请看下图

CamTra 参数

CamTra 参数

Solid参数

Solid参数

Solid特征

Solid特征

配合错误的地方

配合错误的地方

网友:
这个槽需要使用实体切除扫描,用其他方式建模都不合适。

网友(点评):
这个功能在什么软件上有呀?

网友:
凸轮随动上画点,凸轮画上路径,使用路径配合。

网友(点评):
建议是按层主这样,一般路径复杂一点的,Solidworks的凸轮、相切配合就老是容易出点小问题,转换成对应点和运动曲线重合关系就简单稳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