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塑料盖,磁吸结构如何设计

楼主(2024-07-08):
一个小塑料盖子,里面嵌入磁铁,跟它对陪的塑料件内表面粘贴铁片,如果要保证磁吸力适中,手感舒服,请问磁铁与铁片之间的距离多少合适?

网友:
最好铁片贴着磁铁,这样表面磁力会增大,如果是中间是处于相隔状态,那么就会产生屏蔽磁场效果

网友:
“手感舒服”?

能想到的可参考的东西,耳机盒子,眼镜盒。

网友(点评):
手机磁吸充电器吧,你说的眼镜盒耳机盒子都是铰链吧

网友(点评):
眼镜盒有磁吸的,也有弹簧片铰链的。

网友:
这不应该打样试吗?或者看你们公司现有产品,借鉴一下

网友:
小规模产品,糊弄糊弄能用就行了,大批量产品肯定要做几个样品做试验记数据得结论

网友:
这玩意要看你磁铁多大,磁铁牌号选磁力大的还是小的,都有关系的,要想手感好还得买回来试

楼主:
好吧,多谢楼上各位,我还是做实验试试吧

网友:
你所说的舒服,指翻开力矩多大?

网友:
我手头的无线耳机,就是靠磁铁吸附充电的。它是有裸露出来的两个小点,大概1mm。或者你可以参考小米手环的充电线与手环的连接形式,也是磁吸式的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舒适度不错

网友:
做手板试试吧

网友:
可以参考华为的free buds3 那个我感觉就非常舒服

网友:
可以按梯度做样品出来测试吧

网友:
多试,多找人测试,多找妹子测试,最后让老板测试

网友:
请问磁铁与铁片之间的距离多少合适?
答,距离0.05-3.99毫米比较合适。

网友:
计算难度大,试吧。用磁铁的形状不同就有极大的差异

网友:
调试一下才知道

网友(2024-08-30):
距离为0磁力最强啊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打样回来自己多试几次就知道了,另外可以参考下磁吸门的设计构想

网友(2024-12-10):
去采磁力扣,回来研究。茅塞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