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图问题

楼主(2024-07-08):
SW2022,装配图的零件,1个方向是宽度配合,另外2个方向是重合。
现在有个问题:
1.如果我改动其中一个零件的尺寸,那么装配图中零件就会自动翻转;
2.如果我改动其他不相关的零件尺寸,装配图中的这个零件也会自动翻转;
3.保存以后,重新打开,有时候这个零件也会自动翻转。
而且翻转的刚好不是你想要的方向,真是日了。
有没有见过这个问题的,咋解决?

网友A:
一定要注意:标注尺寸时,是一个线段的长度,还是两个平行线段的距离?搞明白这个,你的问题一般就可解决。

网友:
这说明你的约束条件不完整,有冲突

网友:
看看装配体里面有没有报错。要改掉所有的错误和警告。这文件打开和保存要重新计算位置,如果装配体里有错误,每次的计算的结果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注意:标注尺寸时,是一个线段的长度,还是两个平行线段的距离?搞明白这个,你的问题一般就可解决。

这个确实发现好久了,后面我都统一标平行线段距离

网友:
SW装配体有时候会这样,打开时装配关系是黄色的,重新生成一下又正常了。特别是同一层级装配零件很多的时候,很容易报错。

网友:
必须是这样的,所以,不如删除重新约束的好。

网友:
约束基准对象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