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AP66材料做齿轮注塑模具成型变形大

楼主(2024-07-08):
尼龙AP66材料齿轮,0.75模160齿,齿厚7mm,电机齿轮为铜齿轮16齿;每批次变形不一样,一批次比标准小0.3-0.6mm;
下一批次又比标准大0.3-0.6mm;
变形为内径与外径整体缩小或变大

以前固定板的两齿轮中心有0.5的间隙可调没出过问题!
现在老板要求中心距公差在0.1以内,说要把装配工人当普工一样会装就行,不需要调整,工人也不会调整!
好了,现在出问题了,中心距过小,齿轮变形大的受挤压后断裂了,客户要求我们公司上现场维修费用自理!
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材料做齿轮的,重量轻变形小又耐磨的推荐下

网友:
POM?成本差不了多少吧

网友(点评):
不行的,主要不耐磨

网友:
POM也变形啊

网友:
尼龙这东西较真的地方就不能用。

网友:
PA66 要加玻纤30%,要改良使用,它的特性对湿比较敏感,直接使用很少,

网友(点评):
赞同。而且要加长玻纤改性。整体性能会得到非常大的提高。变形和缩水肯定能得到一定的控制。

网友:
这个还是要找更专业的注塑厂,PA66一般都需要加玻璃纤维进行改良的,从强度上来说POM也可以

网友A:
从叙说中看,把中心距固定后没有考虑间隙吧

楼主:
模具厂也沟通过了,POM变形比PA66还要大点,PA66缩收比百分之1-2,POM缩收比百分之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叙说中看,把中心距固定后没有考虑间隙吧

固定板是加工中心加工两定位孔的,当时就考虑到齿轮变形的问题了,老板不听啊!坚持要这样搞
现在又让技术部来解决问题!

网友B:
批量大吗,什么工况,可不可以考虑粉末冶金,或者一般的45钢线切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板是加工中心加工两定位孔的,当时就考虑到齿轮变形的问题了,老板不听啊!坚持要这样搞
现在又让技 ...

老板是不懂的,这事情肯定得技术来解决。中心距确定时就要考虑齿轮最大实体时,最大工作温度时的间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具厂也沟通过了,POM变形比PA66还要大点,PA66缩收比百分之1-2,POM缩收比百分之1.2-3;

POM是生产变形,技术问题。
尼龙是生产后变形,不可控因素多。
上铝合金吧

网友:
塑料齿轮用的地方都是低载荷的,推荐用铝的,也不贵

网友:
觉得0.75模的材料就别用pa66了 尺寸稳定性太差 吸湿
铝合金然后氧化性价比也可以

网友:
用 PC材料(聚碳酸酯)试试

网友:
对注塑压力、温度、速度严格管控

网友:
在尼龙中添加玻璃纤维、增韧剂等共混材料的力学性能,加工成的改性尼龙材料,具有良好的耐磨性、耐热性、耐油性及耐化学药品性,还大大降低了原材料的吸水率和收缩率,具有优良的尺寸稳定性及优异的机械强度。添加30%~35%的玻纤,8%~12%的增韧剂,材料的综合力学性能最佳。广泛运用于齿轮、轴承、风扇叶片、泵叶、自行车零部件、汽车工业零配件、渔具及一些精密工程制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量大吗,什么工况,可不可以考虑粉末冶金,或者一般的45钢线切割?

小型消防水炮上传动用的,铁齿轮做不到无间隙且偏重!
前几年每年有上万台,这两年只有一两千了,行业太卷了!

网友(点评):
尼龙特性有吸水性,会出问题的。材料上需要重新考虑的,金属多少便宜,如果塑料要考虑高分子,成本又高很多。

网友(2024-08-08):
你用的是纯pa66吗?

网友:
PA66缺点会吸水变形,高模温出来也会变。瑞士EMS的GV-5H材质可以用做取代金属齿轮。尺寸稳定,低吸水,高强度,易加工。我自己做的项目有个是金属同步轮产品,后面直接用EMS去塑胶替代了。想了解我可以给你推荐

补充内容 (2024-8-30 10:46):
13802423631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