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的玩意有卖的吗?

楼主(2024-07-08):
我需要一个像图片上的机构,2个锥齿轮啮合,减速比1,一个输入轴一个输出轴,90°。
精度要求高,自己搞的怕精度不行,这玩意有现成的卖么?
知道的大佬请推荐一下品牌或厂家,多谢!

网友:
有,但你要的尺寸可以没有。做顶升的就有这个。

网友:
直角转向器,很多减速器厂商都做这个,有没有你需要的尺寸和精度得你自己去问了

网友(点评):
多谢!主要不知道名字,我去搜搜!

网友(点评):
以前做过,我们叫伞齿轮

网友:
现成卖的精度也不高,淘宝上有很多。尺寸都不大。

网友:
转角箱有人做,但是尺寸和你的不一定一样。

网友(点评):
我按这名字找找,主要不知道名字!

网友:
直角换向器,这个做的很多,大工程师里面可以下载模型,精度可以直接问厂家。

网友(点评):
多谢,我按这名字去找找!

网友A:
这种直角换向器建议你去做精密减速机的厂家找,他们精度高一些,东西是标品,最好用斜齿轮,尺寸可以按你需求定制的,交期和价格也都比较友好的,就是不知道你精度要求多少了,一般的你可以参考直角减速机背隙,如果要求非常高,可以找利明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角换向器建议你去做精密减速机的厂家找,他们精度高一些,东西是标品,最好用斜齿轮,尺寸可以按你需 ...

有就好办,再差也比我自己装一个出来精度高吧!

网友:
京东淘宝上很多的

网友:
蜗轮蜗杆减速器就是有自锁,要精度有精度的典型。

网友:
你搜换向器就行了

网友:
我们叫伞齿轮

网友:
1:1直角减速机

网友:
做减速机的应该也都做这个的,对他们来说就是减速比1:1直角减速机而已

网友:
精度要求高?多高?

网友:
精度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