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面、端面过定位

楼主(2024-07-08):
在机床主轴采用锥面、端面过定位结合,有效接触面积增大,并从径向和轴向进行双面定位,大大提高了法兰与主轴的结合刚度,克服了传统联接方式在高速旋转时刚度不足的弱点,但这种结构制造难度大;原壳体连接采用16个8.8级M24螺栓轴向压紧,锥半角为20度;为了增加防尘,锥半角改为了15度,螺栓增加6个到22个,让法兰面也接触。从设计的角度要放多少过盈量能保证锥面和原设计承受相同扭矩,对锥面压强要核算不产生塑性变形。现在想的一下计算步骤 1.轴向力Fa1为16 个螺栓压力 2.  根据轴向力计算锥面压强 P1 3.根据压强计算可传递的转矩T。4.根据  转矩计算锥角改变后的压强p2.  6.根据P2计算孔和轴的变化量 得到过盈量。7.校核是否产生塑性变形。8.软件仿真看最大应力区域。
请教大侠们类似的问题如何处理的

网友:
这种过定位方式对精度的要求很高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对

网友:
削去部分

网友:
以锥面定位为主,端面采用配作垫块的方式,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加垫片可行。这个结合特殊,端面还有油路,不加垫片容易O形圈密封。

楼主:
锥面端面过定位过盈量确定
1.轴向力Fa1为16 个螺栓施加的压力
Fa1=16x0.67x640x353=2421862 (N)
2.  根据轴向力计算锥面压强 Pa1
P=2421862*COS5.71*COS20/
(π*0.955*0.068*SIN25.71)
=25.61 MPa
3.根据压强计算可传递的转矩T
T=25.61x10^6xπx0.955^2x0.068x0.1/(2xcos20)
=265496(Nm)
4.根据相同转矩计算锥角改变后的压强
p2=265496x2xcos15/(πx0.948^2*0.068x0.1)
=26.7 MPa
5. 不产生塑性变形所允许的最大结合压强
根据直径比求ac值
qa=948/1090=0.87;a= 0.128  Ca=7.227
qi=520/948=0.55;c=0.349  Ci=1.567
pfamax=0.128x200=25.6 MPa
pfimax=0.349x200=69.8 MPa
锥面端面同时接触,端面也有摩擦力。锥面压强可以降低点。取P2=24 MPa
6.根据P2计算孔和轴的变化量 得到过盈量
eamin=24x0.948x7.227/210000=7.83x10^-4(m)=0.783mm
eimin=24x0.948x1.567/210000=1.69x10^-4(m)=0.169mm
保证结合压强所需的最小有效过盈量δemin=0.952mm
7.选取配合
精度JS7,公差0.09,过盈量按0.952+0.09=1.042;锥半角15°,轴向过盈量0.521/tan15°=1.944mm.
——有时间的大侠看看按照GB/T15755有无计算错误。(化工第五版Ci计算公式缺了平方,大家使用时注意)

楼主:
化工第六版Ci计算公式,Ci=(1+qi)/(1-qi)-vi,qi),分子分母中的qi应有平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