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镶的牙套是标准件吗?

楼主(2024-07-08):
嘴近需要做一个大理石平台,上面需要牙孔,印象中是镶的牙套,按道理外圈不是牙的,请问这种牙套是标准件吗?还是要设计好
固定工艺又是什么?

网友:
是标准件,用AB胶粘

网友:
可以找标准看看

同学习 共进步

网友:
大理石上有没办法攻牙,都是镶牙套,用胶粘

网友A:
不是攻牙,是在大理石上打沉孔,然后镶嵌螺纹套(粘胶),螺纹套可以买成品或者自己做,注意螺纹套不能超出大理石平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攻牙,是在大理石上打沉孔,然后镶嵌螺纹套(粘胶),螺纹套可以买成品或者自己做,注意螺纹套不能超出 ...

想请教一下, 大理石上加工一个螺纹孔,镶牙套形式大概多少钱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 大理石上加工一个螺纹孔,镶牙套形式大概多少钱一个?

我们就是搞这个的,大理石打盲孔,不带螺纹,然后用AB胶粘接钢柱,钢柱可以是通的也可以是不通的,钢柱内外都是螺纹

网友:
这是一部分规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就是搞这个的,大理石打盲孔,不带螺纹,然后用AB胶粘接钢柱,钢柱可以是通的也可以是不通的,钢柱内 ...

我最近的一个方案要用大理石,上面要打M18左右螺丝,现在在找供应商报价,不过供应商只报了加工大理石的费用 ,所以想知道大理石加工一个螺纹孔大概多少钱一个?

楼主:
多谢,螺纹孔是通过镶牙套,沉头孔可以直接加工吗(放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螺纹孔是通过镶牙套,沉头孔可以直接加工吗(放螺丝)?

沉头孔就是直接加工的,龙门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的一个方案要用大理石,上面要打M18左右螺丝,现在在找供应商报价,不过供应商只报了加工大理石的 ...

量大的话,10块钱一个孔+钢柱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