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厚度公差标注时需要考虑长度尺寸吗?

楼主(2024-07-08):
如图,请教图中厚度公差假设0.02,如果长度改为800,厚度公差还是0.02合理吗?他们有关系吗?度

网友:
标准公差时,是不是有参考长度呢?这个就是为了这个考虑的。
这跟加工机床的精度密切相关,可以看看这个表格,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么选

网友:
一般都 标0.002,0.02这个公差太高了,大家都 做精密生产和,哪有标这么高的公差

网友(点评):
应该标0.0001

网友:
长度公差 蛮难做的 吧

网友:
实际的来吧 800应该很难做

网友A:
光标注厚度公差还行,那么大要是平面度,平行度2丝就整死人了。

网友:
要考虑的,相同的误差,基本尺寸越大,精度等级越高

网友:
如果是线轨,2m长标0.02也是正常的

网友:
评论区有些人是真烦!!人家把问题发出来就是想求个答案,请人看下正常应该怎么做,总有人在那阴阳怪气的瞎评论,不知道是什么心态。知道的话你想指教下就好好指教,指教完语气差点也行,啥也不说,就会误导,阴阳怪气的不知道现实中受了啥委屈在这瞎比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标注厚度公差还行,那么大要是平面度,平行度2丝就整死人了。

赞同!

网友:
如果不要求形位公差,只是尺寸公差的话,就只与厚度有关,只考虑厚度即可。

网友:
不合理,可以查四楼的表,极端一点形容,足球场大的板和火柴盒大小的板加工成都是20毫米的厚度,厚度公差要是一样大,大的自然难加工,所以这两个不能够用同样的公差

网友:
合理 钱到位了  就合理

网友:
如果按你图上标注的,你就是一万米也可以这么标注,完全没问题。只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公差和形位公差的区别,他们是独立的,没有给原则的情况下,很少能够相互约束。你这个公差的目的是什么?不管是公差也好,形位公差也罢,最终肯定是有其使用目的的,只有明确使用要求你才能去考虑怎么给公差和形位公差。上次我也怼过一个社区的,问零件公差的,希望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尽量自己翻翻设计手册或者大学的课本互换性与测量,其实上面都写得很清楚,只有系统的去理清公差和形位公差,对自己设计才是提高,不然“拿来主义”确实会快,但很少能真的提高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