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机构电机减速机选型计算步骤正确吗

楼主(2024-07-08):
齿轮齿条机构电机减速机选型计算步骤正确吗

计算步骤

计算步骤

网友A:
你这个是计算 加速后的匀速的扭矩

还要 计算 启动扭矩=启动惯量×角加速度

总扭矩=加速扭矩+匀速状态扭矩+减速扭矩

暂时不知道你是 核算减速器还是核算电机功率

网友(点评):
上面不是计算挺清楚了吗 惯量,转速,加速度都有了啊

网友B:
单位要换算成r/min,另外负载力你也算的不对,不是直接负载重力+加速力,你加速度8这个也不太合适。。。

网友C:
(加速扭矩+匀速状态扭矩)*2就绝对够了

网友(点评):
垂直起重行业放大2倍是不够的 所以要根据具体的行业和现场工艺来

网友D:
最大速度不是0.8,算功率时转速单位不对

网友E:
0.072kw的电机带动300kg的物体0.1秒加速到0.8m/s秒?????!!!!!
这么也太离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计算 加速后的匀速的扭矩

还要 计算 启动扭矩=启动惯量×角加速度

是要计算功率,然后选电机减速机,启动惯量 角加速度这些的咋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要换算成r/min,另外负载力你也算的不对,不是直接负载重力+加速力,你加速度8这个也不太合适。。。

转速的单位是还没有换算,因为这个计算是桁架竖直运动,负载力我没有加上摩檫力,加速度我是按速度除以加速时间来计算的,那我具体要怎么计算呀,求求了,这个电机减速机选型折磨我好多天了,还是没有确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速扭矩+匀速状态扭矩)*2就绝对够了

加速扭矩怎么计算呀,我这个计算的是桁架竖直运动的那个轴电机减速机选型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速度不是0.8,算功率时转速单位不对

转速单位是没有换算成r/min,加速度我是按速度除以加速时间来计算的,这个最大速度怎么计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0.072kw的电机带动300kg的物体0.1秒加速到0.8m/s秒?????!!!!!
这么也太离谱了吧?

我也就感觉这不对劲,搞得我头大,我是想计算桁架竖直运动那个轴的电机减速机的选型,感觉算出来的结果不对劲,一直没选出来,这个该怎么计算呀,求救求救🆘

网友:
按你的想法,单位没填对,那就乘上60倍,忽略其它就大致是减速器轴该输出的功率。
一般电机功率是减速器输出轴功率乘上效率系数和加上余量。比如你72w乘上60是4.5Kw,加上效率0.8是5.6Kw,再加上余量取整7.5Kw。
但要注意实际上普通电机是不可能在开始起动(0.1秒)就加速到额定速度的,除非采取其它机构。所以这个指标可能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