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ZG1/8、ZG1/4是什么螺纹

楼主(2024-07-09):
百度说是55°密封锥管螺纹,我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查到这个代码。

网友:
锥管螺纹,55°密封锥管螺纹,,,,ZG老国标的标注方法。

网友:
管螺纹啊   1/8就是一分牙的  1/4  就是2分

网友:
锥管取首字母ZG的1分和2分螺丝

网友:
和新国标Rc圆锥内螺纹和R2圆锥外螺纹配合。和PT牙也是一个意思

网友:
英国多少年都不变,我们已经变了好几次了

网友:
对应GBt7306.2-2000,R2(ZG)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cmiw.cn/thread-1071496-1-1.html

网友:
内螺纹就是Rc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专业人员的帮助

网友:
管锥螺纹,其牙形为锥形,因此可以很好地适应管道连接的需要。ZG螺纹在中国被称为锥管螺纹,其规格型号可在GB/T7306-2000标准中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