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xa1:1打印求教

楼主(2024-07-09):
请教各位大神,我用caxa画了个图,打印时选了1:1,打出来明显不是1:1,我把这个图复制,在新打开的一个图里面粘贴,再选1:1,打出来的就是1:1,是哪个设置没设好,请各位大神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图形与图纸的映射关系:是指屏幕上的图形与输出到图纸上的图形的比例关系。

【自动填满】指的是输出的图形完全在图纸的可打印区内。

【1:1】指的是输出的图形按照1:1的关系进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