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胶囊小球检测设备的剔除部分,烦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楼主(2024-07-09):
如下图所示,是透明胶囊小球的检测设备,负压吸料,转到正下方的时候吹起+刮蹭下料;经过三个相机视觉识别后,剔除不良(圆度不够,胶囊内液体不足,双珠,尺寸不足等等);

目前的问题是,希望找到能在此基础上能精准剔除不良物体的方法,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硬性需求:1、视觉相机360°识别
2、能达到每秒20颗珠子(左右)的检测和下料速度;

问题点:1、目前小球如果不加塑料管,在经过摄像机后的横向偏差很大(能达到30多mm,再往下走更大)
2、小球在拍摄的时候也有可能因为速度原因不在摄像机范围内

ps:已经观察过色选机的剔除方式,但是色选机的精度不是很高(小球到吹气嘴的速度不固定,延时吹气没法精准吹到每一个小球);如果能解决小球到剔除点的速度能保持一致,也可以使用电磁阀+高压气嘴吹气的办法。

楼主:
小球带有弹性,尺寸φ2-3.5之间,透明软管后面是真空发生器,主动吸取小球

网友A:
高速阀+CCD可以实现,但需要较好的图形识别、处理软件,以及配套的高速电磁阀。阀门推荐美国MAC:

成本方面如果希望控制,建议参考SMD分光、编带一体机的检测结构。分度检测、剔料,吸气可以集中也可以单独控制,高速阀门吹气剔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阀+CCD可以实现,但需要较好的图形识别、处理软件,以及配套的高速电磁阀。阀门推荐美国MAC:

那这个圆盘取料部分是怎么实现的呢,旋转应该是伺服电机,上下移动是气缸还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阀+CCD可以实现,但需要较好的图形识别、处理软件,以及配套的高速电磁阀。阀门推荐美国MAC:

还是说像按动笔那样的结构,可以上下

网友(点评):
分光机有专用的三轴凸轮分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