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胶螺杆泵体积计算

楼主(2024-07-09):
请问下,我这按照公式计算点胶的体积V=4eDR,但是每次按照参数的体积与实际的体积差距较大,有大佬懂这些了吗。

网友A:
比较多的搞法是按称重来计算胶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多的搞法是按称重来计算胶量

这个没太大影响,体积×密度不就是质量吗?  还有点胶螺杆泵的参数是随便弄了吗?比如0.05   0.15   0.8这些都是随便搞了吗

网友A:
有个东西叫控制,参数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东西叫控制,参数可以设置

这个是定子的规格,转子转一圈,就是多少体积。比如0.15,转子转一圈后,他出来的体积就是0.15,但是我按公式计算出来,实际的明显比理论的要大很多。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国内供应商的东西,参数虚标是常态,或者是仿制他家的东西照抄参数

网友B:
有收胶功能要调收胶,不然直接势能掉下了的会比理论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收胶功能要调收胶,不然直接势能掉下了的会比理论多一点

这种螺杆泵点胶有回吸的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