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这个图用solidworks多久画出来

楼主(2024-07-09):
(无正文)

网友:
无图言吊

网友:
1 2个小时?

网友:
半个小时吧,关键是新人是否知道应该用什么命令画

网友:
1-2h

网友:
熟练的半小时,正常1.5小时,不会的多久也不行

网友:
如果图中这玩意是钣金件的话,使用边线法兰特征即可,还用的上多久,问题是快是没意义的,要稳要准确才有意义。

网友:
看图是整板折弯,我们这边料板没有这么大的,允许拼焊不,允许的话拆分有要求不

网友:
那得看是几成新的人画,不过新人还是不要过于追求速度

网友:
工作非标设计,现在习惯了,做设计前添加一堆参数,一旦方案变动,改改参数即可。
所心所欲地画,是很快,后面改起来太痛苦。
不要为了画而画,要为了设计而画。
画图时候想好如何加工、如何保证尺寸、如何方便安装、如何控制成本、需要做怎样的表面处理,一旦尺寸偏差了如何能不影响安装,如何设计更美观。。。。。。。

网友:
这图画的,面上的四块86宽的是焊接的?还是胶水粘上去的?还是对穿螺丝的?还是压出来的?明明是个装配件或者焊接件,随意的变成一个零件了,要按你这个零件做得花多少钱你知道吗?下料后就要铣出你这四个凸台,然后再折弯加工。还有三视图中尽量不要显示切边,大学制图的时候应该教过你的吧!

网友(点评):
切边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装配体钣金,上面四个方块应该是焊接,两个直径为6的公差标注有问题,会导致加工费大幅度增加,熟手有二维图,画起来不会超过一小时。

网友:
是抄图还是设计?抄图是照葫芦画瓢还是按钣金工艺画?
设计的话要10天半个月不等
考虑钣金工艺的话一天
拉伸切除抄图的话半小时

网友:
一刻钟差不多

网友:
新人画什么图啊,先了解sw里的命令指令再说吧,软件熟练了,这图小玩意

网友:
拉伸倒角抽壳转钣金切除   应该不到一个小时   新手的话要1.5左右

网友(点评):
你们都用抽壳来做钣金?不用边线法兰?

网友(点评):
四四方方的应该抽壳快点

网友:
瞪眼法,一坤秒

网友:
一小时之内肯定画完了。但画图可千万别光快,准才是关键。

网友:
1.抽壳2.拉伸切除3.打孔    10分钟吧

网友:
我只需1秒。。。。。。。当然,是吹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