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发热故障分析

楼主(2024-07-09):
见图,镗床进刀离合器电磁铁控制机构。基本条件:交流380V(也可能220V)

问题、现象:图中电磁铁总会烧坏,换过多次,没有成对更换过,都是换了A后B烧坏,再换B后A烧坏。出现过吸合不稳的高频振动声音,调整机构后问题解决。再就是发热,吸合20分钟左右,温度可达70度以上,直至线圈烧坏。

请各位有经验的、有理论的或者经验理论都丰富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楼主:
个人把可能因素找了一下:
1、电压过高或不稳,造成变压器磁阻变化而导致发热;
2、散热不良,车间设备老旧,车间、设备传动箱内无散热设备及装置;
3、线圈本身品质问题,可能线圈材质低劣,导致I^2R中的R过大而短时间发热过高。
那位朋友可以凭经验确定这个线圈最可能是什么因素导致发热烧坏。

网友A:
铁芯不热的话,就加大线径,增加匝数,,,,

网友(点评):
这是正解。往往是线圈内阻大了,导致严重发热。

网友B:
没有成对换过,那你就成对换一次试试。

网友C:
发热是正常的,没得风扇么?一把不行就两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是正常的,没得风扇么?一把不行就两把

以前没风扇,使用也没发生过这样现象,这事我改手动了,但想了解一下具体因素。
您说的是,我只是想知道发热根源。这里会不会是电磁铁无法将铁芯吸到位而产生涡流,继而高热。
老设备,的确上岁数了。

网友(点评):
换的一般都比较便宜,线用小了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怕做了抽调从线径到材质……但是不是呢?回头需要做的工作是找标准、计算、再测试。可我们等不了,马上就要换手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芯不热的话,就加大线径,增加匝数,,,,

现在看,线圈功率是够的,但不知道是材质问题,还是线径抽调,的确是有问题。只是不知道具体是机构问题(包括安装问题,如线圈高低不一样)还是线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成对换过,那你就成对换一次试试。

没机会了,换手动了,比按钮就只差在拉推手柄

网友D:
应该是调整的问题,要保证电磁铁能吸到位置,就不会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调整的问题,要保证电磁铁能吸到位置,就不会过流

现在已知两个线圈有高差,可能出现对应的吸合力的不同,对整个组件的影响大不大,我没一点量化能力,而且这个是否是症结也不知道,我搬动整个支架,杠杆上边这部分,短行程(无法搬到端点)没有发现导向杆卡滞。所以我也觉得发热来源于两个电磁铁做功不一致导致。但不能确定,请各位指点。

网友:
看你有这句话:“吸合20分钟左右”,这种是短时工作制的,一般只有60%吧,你的使用有问题?你实际是需要连续工作多长时间?

网友:
会不会是220V线圈,接了380V?

网友:
电磁铁没有不发热的。
持续吸合20分钟,要选购100%ED的电磁铁线圈
我判断是线圈质量不行,达不到通电时间占比100%的要求
你试试A B两个线圈同时换掉,应该会两个同时坏。

网友:
磁铁控制器,快速吸合,小电流保持,这样就不会坏,
接个磁铁控制器就搞定了,价格不贵,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个好办法。

网友E:
以我二十年的维修经验,你这个有八成的可能是铁芯没有吸合到位。铁芯吸合会有啪的一声响,且后继没有线圈电流的嗡嗡声音。如果有,就是没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我二十年的维修经验,你这个有八成的可能是铁芯没有吸合到位。铁芯吸合会有啪的一声响,且后继没有线圈电 ...

期间有这种机械嗡嗡声的,但最新换了铁芯后,机械嗡嗡声没了,只有电气嗡嗡声,但还是发热。这么说还是没吸合到位引起的?那是导柱有卡滞的问题呢还是线圈安装异位的问题,也就是说我线圈安装初始就是有高差的,这样对整个的磁吸部件是不是就是隐患?(看图这个是没有明显高差的,只是为了固定夹了木块)
其实我是不了解电磁铁。这里关键问题是如果电磁铁没有吸合到位会产生热的理论根源是什么,是铁芯在线圈内都懂产生涡流吗?我觉得电磁铁跟电机不一样,电磁铁只负责产生磁,通断控制吸或者不吸,难道它还有“责任心”吗?

网友F:
感觉是两个电磁铁的控制电路有问题,看上去像是并联的,而电磁线圈负载比较复杂(感性的),通电应该是直流点,这样2个线圈负载不可能完全一样,一个电流大,一个电流小,找个专门搞电的给线圈加上配载或者改成单独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两个电磁铁的控制电路有问题,看上去像是并联的,而电磁线圈负载比较复杂(感性的),通电应该是直流 ...

我后接手这个活,线圈通电是380V交流,并联,但线圈不是成对更换的,这个可能涉及您说的电流不一致问题,且是左侧坏过一次后,都是右侧的坏。很难具体到故障的根本原因,是线圈问题,还是机构哪里卡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芯不热的话,就加大线径,增加匝数,,,,

窗口面积就那么大,容不下那么多匝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期间有这种机械嗡嗡声的,但最新换了铁芯后,机械嗡嗡声没了,只有电气嗡嗡声,但还是发热。这么说还是没 ...

嗯。我是以前修铣床的快速离合电磁铁烧损发现的这个现象。产生原因就是铁芯的端头部分没有被吸合贴紧磁力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我是以前修铣床的快速离合电磁铁烧损发现的这个现象。产生原因就是铁芯的端头部分没有被吸合贴紧磁力 ...

能介绍一下怎么修好的吗?我试了一下,导柱没问题,那很可能是两个电磁线圈不一样(高度差假设相同,我看也没差多少)产生磁力不同而导致其中一个铁芯吸不到位。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能不能介绍一下你怎么修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介绍一下怎么修好的吗?我试了一下,导柱没问题,那很可能是两个电磁线圈不一样(高度差假设相同,我看 ...

一次更换2个,同批差异性应该不大。试一试

网友(点评):
拆了,换机械式的了,这个是以前别人的工作,换来换去不干了,我了解后没在原基础上改,改了机械式的,已经改完了,拿出来大家看就是想知道问题根源,有朋友已经基本说到了。

网友(点评):
跟你说的其实大同小异,可惜没办法换上做测试了。

网友:
让电工师傅对电路的原因也分析下,目视两个电感现在是并联的,不知有没有相互影响,比如互感,内阻不一致啥的,咱也不太懂。可以一次换两个同样的电磁铁试下。不过为啥不设计成一个大电磁铁,而用两个。

网友(点评):
是我条件交代的不够,为什么不设计成一个,可能是操作控制想比较扁,一个线圈会很厚,这样才设计成2个。20年的设备,前17 18年都没问题,就这两年出问题,说明电磁相互影响不大。

网友D:
没有了机械的哒哒声,且可以工作20分钟,表明现在的调试是好的。应该就是工作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了机械的哒哒声,且可以工作20分钟,表明现在的调试是好的。应该就是工作制的问题

2-3年前工作4-5小时是有的,没事。现在工作20分钟就热的不敢用。而且已经烧坏3-4个线圈了。

网友(点评):
可能以前的是专做的8小时的,一般都是60%的

网友:
换个直流电磁铁试试

楼主:
可能会好,但麻烦,这里解决思路应该是先检查整个系统是否卡滞,能否正常运行,排除基本结构问题,再换成对电磁线圈,通电后还响或者发热那就重新调整机械机构里的弹簧机构,再试如果依旧不行换掉采用手动机构。
我直接换手动机构,问题解决了,没找具体问题出在哪。

网友:
可能主要是连杆销轴不灵活,使铁芯吸合不到位,另外叭合面看下是否磨损不平了。漏磁发热烧坏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以前从来没出过问题,综合上述条件,判断是某部位损坏或安装不当,损坏没发现,最后可能原因就不多了,但拆下来了,没办法验证,就不继续弄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