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加工件板材厚度求教

楼主(2024-07-09):
各位大佬;
             请问一下,自动化行业做的机加件一般用多厚的钢板,是有常用的厚度范围从里面选择,还是自己随意定厚度,例如5,6,7,8厚是整数就可以了;
十分感谢·

网友A:
钣金件最好是从已有的常用厚度里选择,毕竟供应商不太可能专门为你去定制一张非标准厚度的板材,那怕是有也很贵,机加件厚度随意了,满足你需求你想用什么尺寸的都可以,都是要加工的

网友:
淘宝上查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
常用的厚度范围5,6,8,10,12,14,16,20......

网友:
国标热轧板 厚度常见的5毫米以上 6 8 10 12 14 16 20 25 30,薄板常见的以 1  1.2  1.5  2  2.5  3  4  5这几个规格厚度,板厚实际都要比标厚少。

网友B:
强度满足的话一般从加工工艺上进行优选,选用比标准厚度的小1~2mm左右,下好料表面光一刀找平就可以做其他特征了,设计直接用标准厚度反而不好,标准板厚有一定公差,厚了薄了平面度不太好可能就要选用更厚的材料去加工

网友(点评):
要加工的零件设计的时候厚度选择与标准板厚度小1-3mm即可,不要加工的直接选标准板材

网友(点评):
要加工的零件设计的时候厚度选择与标准板厚度小1-3mm即可,不要加工的直接选标准板材

网友:
当然是优先选用容易采购到的板厚,找你们板材供应商要个清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度满足的话一般从加工工艺上进行优选,选用比标准厚度的小1~2mm左右,下好料表面光一刀找平就可以做其他 ...

理解意思是例如原始板厚12,再两面加工一下各磨掉1,总厚度就是10了;
但有个问题啊,例如安装板那么大一块的,表面要是都要这样降下去是不是有点麻烦,加工费也不低啊

网友(点评):
可以只加工安装范围呀,其余表面想美观就磨一刀,没钱就不管它

网友(点评):
太大的板非安装面不用加工,磨一刀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件最好是从已有的常用厚度里选择,毕竟供应商不太可能专门为你去定制一张非标准厚度的板材,那怕是有也 ...

这大佬说的还有点疑问:     机加件的厚度是买回来板材多厚就多厚吧,;  还是说要厚度尺寸也是要再上机加工一下的

网友(点评):
看预算了,预算很低就毛料直接用或者买冷拉。钱到位的话就雕出花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解意思是例如原始板厚12,再两面加工一下各磨掉1,总厚度就是10了;
但有个问题啊,例如安装板那么大一 ...

大板不表面加工,就要对板材要求比较严格,直接用精板加工,价格会贵一些,而且加工耗时不复杂的话主要装夹对刀上,加工整个面也就比正常加工多了换个刀盘相对多花个三四分钟走一下,批量大的话是可以省很对时间,非标量不大的话就没必要为了省这个几分钟做安装工艺上的结构补充设计,来料平面度,加工变形装夹变形,都很难保证的了,要求高的话设计上就要针对可能平面度有影响的结构做高度平面可调节的结构设计,后期还要有调节适配的人工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板不表面加工,就要对板材要求比较严格,直接用精板加工,价格会贵一些,而且加工耗时不复杂的话主要装 ...

大哥说的挺全面的,换刀的这些也搞不清楚,干脆加工件就用常用厚度,再标注一下平面度,让按图纸加工就行了,做不到不给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