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阀测试及压力不稳定

楼主(2024-07-09):
请教各位前辈,问题如下:
现在开发新产品平衡阀,是老外那种parts in body式的平衡阀(零件散的,一个个装到阀体里形成阀芯,另一种是螺纹插装阀)
双向平衡阀经过25万次的往复开启冲击试验,油温大概60度-70度,密封圈设计温度-20-120度

1.结束测试后,立马进行保压试验,压力掉的飞快,不保压;冷却30min后,再次保压试验,结果保压

2.平衡阀压力设定280bar,调大溢流阀(安全阀)>280bar,平衡阀开启;紧接着再调小溢流阀240bar,平衡阀依旧开启,什么原因呢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密封圈上的问题,虽然温度在参数范围,但脾气像隔壁老王家媳妇,发起火来,也不稳定,

密封圈这东西,不能放久了,也不能反复磨擦,它都会失性,造成泄漏,放久了,测之前,往复动一动,反复磨擦后,休息一下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上的问题,虽然温度在参数范围,但脾气像隔壁老王家媳妇,发起火来,也不稳定,

密封圈这东西,不 ...

之前做了次对比试验,测试完立马剪掉格莱圈换新的,就保压了,只是想确定一下,毕竟热涨冷缩,胀的时候不保压,冷了受压面积小了反而保压,怪事

网友:
开启压力与关闭压力不同,280开启的话,估摸220或更低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