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

楼主(2024-07-09):
想问下材质为铝合金的钣金件在打样阶段如果需要加工很多网孔,可以用激光加工吗?还是说用数冲

网友:
可以啊,不就是加工费贵一点。

网友:
网孔看密度,如果太密的不能用激光割,激光毕竟是热加工,一个是可能搭边太小割不出来,一个是割出来板子变形太大没法用,类似蜂窝状的密孔,用多孔模冲裁加工即快质量又好,但是现在很多小钣金作坊连冲床都没有了,更不要说是数冲,可以找稍微大一些的做服务器机柜的厂家,一般都有数冲的,样板没有合适多孔模就单个冲就行了!

网友:
都可以,看你板厚和孔直径再来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
网孔还是用数控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