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缸,滚动丝杠,同步带,直线导轨和齿轮齿条

楼主(2024-07-09):
现在手上有个案子,是关于采摘机器人的,就是在电缸,滚动丝杠,同步带,直线导轨和齿轮齿条中选择合适的,尽可能速度要快,伸缩的时间差不多1m/s或者2m/s,越快越好,请有了解的的社友不吝赐教,选择哪个比较合适,这些都有什么区别和特点?谢谢!

网友:
说说理由最好

网友A:
采摘机器人,负载不大,精度要求不高,可维护性要好,抗污性要好
你这几个选项中,建议选择同步带+直线导轨

网友B:
行程是多少,精度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程是多少,精度要多少?

行程3-6m吧 精度没有特定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摘机器人,负载不大,精度要求不高,可维护性要好,抗污性要好
你这几个选项中,建议选择同步带+直线导 ...

可以具体说一下选择的原因吗?就是它跟其他的区别

网友:
同步带性价比最高。

网友:
优先考虑同步带

网友(2024-09-26):
同步带最快,采摘机器人没多少精度,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直线导轨不建议

网友(2025-04-09):
导向方面,6米很长,要考虑自重,可以选空心管或者铝型材+滑车的形式导向;铝型材+直线导轨也可以,只是重量和成本不如前者,而且露天的环境,直线导轨要面临灰尘砂子、生锈方面的考验;

动力传递方面,电缸和丝杆速度太慢了直接排除掉。齿条和同步带速度相当,但齿条有一些劣势,1. 还是因为露天环境,灰尘异物容易卡住;2. 齿条固定的话,电机带着齿轮长距离运动,线缆折弯次数多,容易出故障。如果电机固定的,6米长的大刀,啊不齿条,怕是你收不回来吧?用同步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电机静止、6米长的导向件也静止,只有同步带带着滑车动。而且同步带是柔性的,遇到点异物也不怕,就算把同步带干废了更换也方便,成本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