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球磨铸铁为何要回火?

楼主(2024-07-09):
请问球磨铸铁为何要回火?

网友A:
铸件有铸造应力,锻件有锻打应力
正火、回火、退火都是稳定组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件有铸造应力,锻件有锻打应力
正火、回火、退火都是稳定组织的。

固溶、退火、回火,其实都是升温保温冷却的过程,其实是一回事。它们只是目的不同,固溶的目的是溶解溶质(以方便后面的脱溶,或叫失效),退火更讲求升温和冷却速度,回火是让马氏体降低应力而已。
这么说对么?

网友:
等温正火工艺,600℃组织均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