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一下,有没有这种气缸旋转接头

楼主(2024-07-09):
如图
气缸推动一根旋转的轴,有没有成品接头卖?

网友:
有这种类似的旋转气缸,行程偏短,旋转角度也有限,机床工装上用的多

网友:
自己做一个轴承座连接住气缸

网友(点评):
你的轴应该是花键吧,既要直线又要旋转

网友:
淘宝上大把的旋转接头,如果找不到,找那种车床上用的顶尖厂家,按照你的图纸定制一个。简单的很。

网友(点评):
要那种活顶尖,死顶尖不行哈。

网友:
挠性杆端接头,

网友:
看你的示意图,可以用那种很多家包括亚德客都有的浮动接头。
但是就你这个图,机械原理没问题,到了具体的工况,可能寿命是个大问题。

网友:
你要的应该是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座,按这个示意图,如果只靠接头硬顶,每次旋转都是摩擦的话,接头处很快就会磨损尺寸变化了

楼主:
看来我的图片描述不清楚,很多坛友没理解清楚。
我用气缸推动一根旋转的轴,转速不高,如果活塞跟着转,估计密封圈寿命很短。
以前是自己做轴承座,觉得很麻烦,就看有没有标准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我的图片描述不清楚,很多坛友没理解清楚。
我用气缸推动一根旋转的轴,转速不高,如果活塞跟着转,估 ...

万向浮动接头不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的图片描述不清楚,很多坛友没理解清楚。
我用气缸推动一根旋转的轴,转速不高,如果活塞跟着转,估 ...

来个图,rpm多少?负载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向浮动接头不就好了吗

这样用时间长了浮动接头会有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用时间长了浮动接头会有间隙

没有。你浮动接头本身需要间隙去补偿气缸,万向那里有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