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上述退火的冷却方式是否属实?

楼主(2024-07-09):
请问上述退火的冷却方式是否属实?

网友:
热处理方式不是列表格就能解决的,你写这玩意儿别人真的看不懂,你看看有几个回帖的。

楼主:
脱氢退火的原理是什么?温度升高,氢原子扩散速度加快,1)氢原子扩散到表面后被氧化,或者,2)氢原子和氢原子组成氢分子,氢分子扩散到表面后脱附。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