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件去毛刺问题

楼主(2024-07-10):
如图,求高招
材质为HDPE(高密度聚乙烯)

网友:
这难道不是模具的锅吗

网友(点评):
这是模具做的菜板

网友:
等离子试试呢

网友:
人工不行就开冲模冲

网友(点评):
流口做的垂直于工件,做配型刀具冲掉

网友:
-.- 得,您这个真的可以。 如果是做菜板 没什么要求的话 进胶点完全不用这么放 ,没有意义啊 , 藏在板子头部就可以了,基本上也是能打满的。 你这是多点进胶吧,一个菜板搞这么复杂, 你们给工厂的时候 工厂一句话都不说嘛? 还是说已经提示过 你们 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你们硬着头皮做?  后续的解决方向无非就是 两点  1.如果量大  没得说直接上自动化设备去飞边  2. 如果量小 加点人工费 人工去除呗 还能咋办-.-

网友:
小的就调模
大的就冲切

网友:
了解一下液氮冷冻去毛刺机,橡胶制品密封件行业批量去毛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