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规尺寸问题

楼主(2024-07-10):
关于螺纹环规的尺寸问题,按照标准来说螺纹环规的小径也是参与检测的,但是螺纹环规的小径尺寸要比待检测的工件小径大很多,这样能检测出工件的小径合不合格吗,始终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一般不检测工件的小径吧,它又不参与配合。螺纹环规都是一对,通规和止规。通规过,止规止。

网友:
贴一个螺纹环规的设计标准再确认一下。多年以前搞过这玩意,现在都记不清了。直观上理解,螺纹通规和螺纹止规的尺寸肯定在工件的尺寸公差范围内才是对的

网友:
内螺纹小径最小值是17.835,比外螺纹小径大很多,因此外螺纹小径只要通规过就行。通规小径略小于内螺纹小径。

补充内容 (2024-7-11 08:17):
加我微信 15952329789 共同探讨螺纹知识。

楼主:
可是标准上说螺纹环规是作用于中径和小径的,是小径也参与检测吗

楼主:
但是看环规小径的尺寸又不会起作用,这是怎么一回事,搞不懂

网友:
换个软件再算一下

网友:
加我微信 15952329789,我详细说给你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