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路问题请教,调节阀不是应该在减压阀之后吗?

楼主(2024-07-10):
如图,看到一个液路图,要求水路1,2的水流大小可调,第一个液路图,调节阀(球阀)布置在进水处,我的理解是这个只能调整进水大小,经过减压阀后就固定了,后端的水路就不能调整水流大小了。
要调整后端的水流大小是不是应该将调节阀布置在减压阀后面?

网友:
球阀能当做节流阀用吗?加一个单独的节流阀是不是更好一些?

楼主:
|Aleksander发表于 07-10 09:39球阀能当做节流阀用吗?加一个单独的节流阀是不是更好一些?
我查了下,一般是不间隙用球阀到节流阀使用,球阀一般是用在进水接口处,那这个宣传是不是有误?要想调节后端的水流大小,必须要在减压阀后面布置节流阀才行吧?

网友:
减压阀应该也有一定调节流量的作用,但最好还是用节流阀调节

网友:
理论上讲,上边的系统对,球阀只是保证你一套系统出问题可以停水的,需要控制得另加阀。而且减压阀可能是你的调节阀,你可以把型号贴上来看看。

网友:
球阀肯定在减压阀前面,起截止阀作用

网友:
球阀一般来说在减压阀之前的,流量应该在分流阀那个位置进行控制

楼主:
|siralop发表于 07-10 10:22理论上讲,上边的系统对,球阀只是保证你一套系统出问题可以停水的,需要控制得另加阀。而且减压阀可能是你的调节阀,你可以把型号贴上来看看。

网友(点评):
WR2-15-N

网友(点评):
http://www.shbgv.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9&id=2 这里介绍减压阀一般具备流量调节功能,具体你的要求是什么样的,需要具体选型,可以直接问供应商。

网友:
球阀一般是开关截止作用,不作调节用,有可能是分流器或水路中有自带调节流量的阀。减压阀后一般都有调节流量的阀。减压阀只是起固定出口压力的作用,而水路的压力是由自身的阻力负载决定的,这两者之间会有一个压差,再加上水路开口大小,共同决定了流量。

网友:
我们经常拿球阀调整流量用。

网友(点评):
工程上还拿蝶阀调整流量用,要是碳钢阀板用不了多久都腐蚀冲刷没了。

楼主:
|徽含一剑发表于 07-10 14:17球阀一般是开关截止作用,不作调节用,有可能是分流器或水路中有自带调节流量的阀。减压阀后一般都有调节流量的阀。减压阀只是起固定出口压力的作用,而水路的压力是由自身的阻力负载决定的,这两者之间会有一个压差,再加上水路开口大小,共同决定了流量。
他这里宣传水可调估计是用手动调整减压阀实现流量控制功能。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减压阀后面配多个电磁阀控制多个水路,多个水路同时开启和只有一个水路开启,流量有变化吗?是同时开的5路流量总和等于1路开的流量。还是说5路中的每一路流量大致相等并等于只有一路开的时候的流量?

网友:
球阀必须在前。关闭球阀可以清理过滤器,维修减压阀,反之则不行。
最好是在减压阀后安装管式节流阀(手动锥阀),进行控流控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