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气缸水平转化竖直运动问题

楼主(2024-07-10):
如图
使用smc的cdq2b50气缸
粉色件不会跑完行程
在跑到一半多点的行程时  会有一个卡顿  这个卡顿用手推的时候也会存在

同时  感觉它会压不住物料   同行使用自治的40/30缸径的气缸都能解决问题

有人能解惑吗

网友:
1.角度会不会大了
2.槽粗糙度够吗?是否有接刀
把凸轮滚子拆了,用手在槽力感觉下,是不是某个点间隙小了

网友(点评):
角度不知道 槽粗糙度0.8 没有接刀 行程就这么多 没有余量了

网友:
另外,行程两端为啥不搞直段?全靠气缸力来保持吗?

网友A:
要看你的Z轴导向精度怎么样了
另外,这个是用凸轮随动器吗?看模型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Z轴导向精度怎么样了
另外,这个是用凸轮随动器吗?看模型不像

精度是40H7配g6
不是凸轮  是销钉上套了个滚针轴承

想不明白的是  同行的32缸径和40缸径的能压得住  我们的压不住工件

网友:
粉色零件和气缸的活接检查一下,感觉这里结构设计有问题:导向失效,导致角度过大卡死。

网友:
有卡顿的是角度问题

网友:
力大的话,用楔块结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是40H7配g6
不是凸轮  是销钉上套了个滚针轴承

看看实物图,你的槽是线割加工的吗

网友:
简单,气缸杆端使用浮动接头。

网友(点评):
楼主已经是用浮动接头了

网友(点评):
简易浮动接头?

网友:
考虑寿命问题

网友:
卡顿点具体在哪里?升降都会有吗?

网友:
老哥们,增大驱动行程,使压力角减小,我这个想法行不行的

网友:
槽的宽度要略大于轴承外径。

网友:
1、力矩不平衡导致翻转卡死,这就是气缸推力小点还好的原因。
2、为什么用弧形导向?导向与导轨平行就没问题了。

网友B:
有几个问题。1.同行的小气缸,但导向槽也是弧形吗?2.你这个中间卡一下不是正常吗?滑块向上运动的过程中,气缸推动的力是一直变化的,滑块越往上,你气缸所需要推动的力就要越大,然后再加上零件的间隙,在推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在某个点,有可能由一边接触变成到另外一边接触的情况,这样摩擦力突然变大,这样顿挫一下,不是正常。这也是为什么前面的大佬问你为什么不用直线槽的原因,直线槽你的气缸推动力是不变的。零件的变形也是永远都在一边。3.最后你这个应该能夹得紧吧。

网友(点评):
最后期待你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问题。1.同行的小气缸,但导向槽也是弧形吗?2.你这个中间卡一下不是正常吗?滑块向上运动的过程中, ...

气缸前推的同时滑块是向下的  我需要下压力
问题我也不确定现在算不算解决了  最后一段弧形加了点直坡
下压力大了点   比之前好了点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