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变形数值为何有一部分是负数

楼主(2024-07-10):
我用的是simulation,再用workbench也一样,一开始正数,越往后就越是负数 负值,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都有可能,变形有正负是正常的。

网友:
图上就写的很清楚uy,沿y轴的位移,什么叫y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可能,变形有正负是正常的。

那能否把Y轴改成负y轴

网友(点评):
这样搞过,,,,,

网友:
UY:Y 平移 在全局 Y 方向的位移

网友:
合位移是标量,单个方向是矢量

网友:
正负跟你坐标系原点位置有关,你用workbench建一个局部坐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