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机漏油问题

楼主(2024-07-10):
1.行星减速机,在输入太阳轮轴上装了一个骨架油封:55X70X7; 太阳轮输出轴输入最高转速是1200RPM,
2.减速机的每天工作工况描述:减速机每个工作周期:工作12秒,休息15秒,不断地循环下去,也就是说,减速机需要每天频繁的启停3000多次,
3.减速机使用一段时间,大约2-3月后,减速机就会出现从太阳轮输出轴端漏油,我们用的齿轮油是320#的齿轮油;
原因分析:1.减速机的透气帽是否有问题,减速机壳体有压力,2,骨架油封质量不好,3,频繁的启停对骨架油封有冲击作用,3,输入转速太高,骨架油封承受不了,4,太阳轮有跳动?
请各位工程师,给一点建议:

网友:
转速1200,转速并不高,这种一般是油封质量和,轴质量,轴的表面粗糙度,表面硬度,两个,机械参数,轴径向轴向窜动,工作温度,

网友:
骨架油封材质,油封处粗糙度

网友:
需要综合分析一些条件,速度的确不大,没超过10m/s,那之前同样情况有没有漏油,没漏很可能是轴有磨损,如果排除轴的问题,那可能是油封材质或者本身质量问题。
批量大吗,需要出方案吗?

网友(点评):
还要考虑你的行星减速器的工况是否有内压,内压多少,是否在油封的保压工作区间。

网友:
太阳轮不是减速机的输入端吗

网友:
行星架等分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