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传感器类型推荐

楼主(2024-07-10):
最近在做一个履带式机器人项目,车上安装有超声波传感器检测,一般情况下,超声波传感器与工作面是平行的情况下,它才能够接受到来自工作面的反射信号,如果和工作面有夹角的话,信号会被反射出去,就不会接受到反馈了。有没有那种有角度的情况下仍然能接受到信号的超声波传感器,求推荐一下。

网友:
你需要相控阵,,,,,

网友:
也是之前查过一点资料 可以学习下换能器的 指向性-指向角
并不是说不水平了 不绝对对正就检测不到
不同形状的换能器发射和接收的 见过平面的 环状的 球状的 等等

网友A:
汽车用的倒车雷达也是和被测物垂直吗?

网友:
记得之前用过的banna的超声波传感器好像就是与地面倾斜的,你可以问问厂家的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用的倒车雷达也是和被测物垂直吗?

这是的吧,汽车后面好几个雷达,发出的波形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