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大佬分析下情况

楼主(2024-07-10):
气缸旋转和电机轴是否不能通过皮带抓紧,必须要通过加工件硬性连接

网友A:
气缸动作快,一推就出轨。或者说你气缸和皮带连接的地方不能用万向节

网友B:
是否不能通过 ???????,必须要通过 ,,,
好难懂,还是我大脑迟钝?能否不通过皮带抓紧,必须要通过,,,,,是否可以这样改/???

网友C:
没看懂,不过用其他传动形式也没啥不行的,这么简单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动作快,一推就出轨。或者说你气缸和皮带连接的地方不能用万向节

下面是浮动接头。但是光靠皮带不行。左右会窜动。必须得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不过用其他传动形式也没啥不行的,这么简单的机构

新手。后续还是加了固定块连接,防止左右窜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不能通过 ???????,必须要通过 ,,,
好难懂,还是我大脑迟钝?能否不通过皮带抓紧,必须要通 ...

不不不。可能我不太会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