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关于同步带

楼主(2024-07-10):
如图,同步带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A:
这同步带得有多宽,这带轮得有多窄,为什么要这么骚操作。

网友B:
不建议你这样搞,同步带上负载,同步轮边缘位置,磨损很快。两个同步轮安装或者更换还需要对齿,也是个麻烦事。你这个是做什么用的?轻载输送可以改成平皮带,重载用链式输送。

网友:
资历不够,没见过这么玩儿的

网友:
拉紧时中间空的地方不会凹吗?

网友:
好好好,又学一招,原来还能这样用

网友C:
先问一句,这样用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这么宽直接上平带不就完了

网友D:
你是个有创新的人,这样做不错,能省不少钱,还能增加寿命精度。要勇于尝试,不要听别的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你这样搞,同步带上负载,同步轮边缘位置,磨损很快。两个同步轮安装或者更换还需要对齿,也是个麻烦 ...

我这是一个拨料机构,同步带上有拨板,把料拨到另一条输送带。下面是皮带输送机,两边也没空间放气缸,所以想用这么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同步带得有多宽,这带轮得有多窄,为什么要这么骚操作。

同步带150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低速使用 你这方案是可以,同步带150的宽度,同步轮也可以做到150宽 如果可以我这边可以帮你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问一句,这样用的目的是什么

拨料,下方有两条平行的皮带输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你这样搞,同步带上负载,同步轮边缘位置,磨损很快。两个同步轮安装或者更换还需要对齿,也是个麻烦 ...

拨料用的,下方有两条平行的皮带输送线

网友:
不评论 完全是为人气

网友:
先查一下,有没有这种规格的同步带和带轮

网友:
平面带完全满足楼主的功能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是一个拨料机构,同步带上有拨板,把料拨到另一条输送带。下面是皮带输送机,两边也没空间放气缸,所 ...

那你中间也弄上带轮有啥影响吗 好像没啥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中间也弄上带轮有啥影响吗 好像没啥影响吧

带上也行,只是想着省点成本

网友(点评):
轮子宽度要比带子长点,否则带子用不了多久就会会轮子边搞坏

网友:
做成一根的吧,各种问题,而且成本不一定比两个高。
免键同步带轮装上去两边齿还不好对准。
关键要是出问题了,那代价才大。

网友:
买个辊吧  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个有创新的人,这样做不错,能省不少钱,还能增加寿命精度。要勇于尝试,不要听别的左右

还能带动经济

网友:
可以,不过轮子要改成一个长的。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先问一句,这种尺寸的能买到?

网友:
完全可以  但是你同步轮 直接弄这么宽不好吗

网友:
你这个有点像理料杯的那种用法,在皮带上锁个块块当功能零件,但是我记得我之前画的不是用同步带....

网友:
两根滚筒一根皮带经济实惠,装卸方便,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