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可以满足轨道走的要求吗

楼主(2024-07-10):
这个结构可以满足轨道走的要求吗,是工字铝,载重30kg,不满足的话有没有现成的结构借鉴一下

网友:
支撑点在哪里

网友A:
EMS输送线?还能爬坡,不得带个防溜车。两边导向轮直接硬顶省钱还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S输送线?还能爬坡,不得带个防溜车。两边导向轮直接硬顶省钱还不容易坏。

有示意图吗或者做过相似的

网友:
专利号
  • CN219990951U
  • CN215945855U
  • CN117509159A

网友B:
主要看折弯段是否能顺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折弯段是否能顺利过?

我的担心就是这弯道结构能不能行

网友(点评):
用圆弧平滑过渡应该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折弯段是否能顺利过?

这种结构有问题吗

网友C:
折线不行,按照允许半径做成弧形,就是把尖角做成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线不行,按照允许半径做成弧形,就是把尖角做成圆角。

那个地方,是轨道吗,给我看一下这个结构能满足过弯道的要求吗

网友C:
轮距太大,转弯就需要更大的转弯半径。
《 起重机设计手册》里,有转弯条件的计算方法。你可以下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轮距太大,转弯就需要更大的转弯半径。
《 起重机设计手册》里,有转弯条件的计算方法。你可以下载看看。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