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圆柱形工件定位快速工装

楼主(2024-07-10):
如图,客户的产品有多种,具体图片不发,但尾部都是圆柱形,根据这个直径来设计快速工装,实现产品快换功能
如图底板拧紧后轻易不动,机器人送料工件放到圆柱块3的内孔定位,待零件通过另外一组模组夹爪取走后,再放回来;这个流程不重要,重要分析一下这个定位工装;虽然简单,但是对于很多行业来说,可能还没接触过工装,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这个块换工装根据选定的产品选用不同的组合,挡需要更换产品时,往上拔出5柱塞销,然后旋转底板2,就可以使底板2脱开槽里的螺栓,然后整个取出2及上面的零件;更换另外一组,放到底板1上,通过2的中心凸台定位于1,旋转2到合适位置,把5柱塞销插入,这样工件2被定位,其上面的3和4都定位,完成了产品工装的更换;全程不用拧螺丝;
注意对应于5柱塞销,2板上面开了给腰型孔销,并且这个腰型孔中心线过2板的圆中心,千万不要把这个腰型孔设计成绕圆周方向的了,那样2板在1板上是可以转动的了;

网友A:
一看就是有经验的老手!

网友:
请教大佬    4定位销跟底板2上的腰形孔是啥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有经验的老手!

我猜是快拆,螺钉松一点点转一下零件就能取出

网友:
建议采用3个腰形孔,而且5和4之间的距离尽量的大。

网友:
这设计的啥呀。。。。。有图有文字,都描述不清不楚,我该说语文老师都白教了。

网友B:
有一点不理解,【千万不要把这个腰型孔设计成绕圆周方向的了,那样2板在1板上是可以转动的了】,有柱销塞定位,怎么会转呢,如果2不能在1上转动,拔掉柱销塞之后怎么取下2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不理解,【千万不要把这个腰型孔设计成绕圆周方向的了,那样2板在1板上是可以转动的了】,有柱销塞定 ...

同感,蹲个坑

网友:
3 4 是定位产品用,通过更换2定位不同产品的位置方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看的迷迷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