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有限元分析,生成网格后,在主要的几个角铁周围形成了一圈薄壁圆筒的东西....

楼主(2024-07-10):
这是什么原因啊?会不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这个角铁是用焊件结构件画出来的,跟这个有关系没?
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表示用的梁单元划分网格,梁单元比实体单元网格数量少很多。不想用梁单元可在设计树中右键点视为实体。

网友B:
模型要简化,直接划分网格可能算出来是错的。

网友C:
楼主,你一点分析常识都没有开始比划了,真佩服你们这种人的勇气。

网友D:
推荐张晔的 simulation 工程实例详解,这里是系统自动识别为梁单元了,简化模型,让计算更快,至于更不更准就需要靠工程师经验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用的梁单元划分网格,梁单元比实体单元网格数量少很多。不想用梁单元可在设计树中右键点视为实体。

是的,视做实体就好了,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要简化,直接划分网格可能算出来是错的。

简化网格不是网格变大,导致分析结果不精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一点分析常识都没有开始比划了,真佩服你们这种人的勇气。

你这话说的,我要啥都会都还来论坛请教么?正是因为不会不懂才来问啊,不问怎么能会呢?不问怎么能懂呢?别人几位答主确实给我解疑答惑了啊,只有你阴阳怪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张晔的 simulation 工程实例详解,这里是系统自动识别为梁单元了,简化模型,让计算更快,至于更不更准 ...

是的,您推荐的书我已经下单了,好好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