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跨距稍大的梁结构,如何保证不自重下坠以及稳定性

楼主(2024-07-10):
截面94×162mm的铝型材横梁,长度4576mm
4个U型铝支座支撑,中间2个支座间距3416mm

铝梁上安装2根导轨,一个负载约15kg的模块 来回左右运动。

这样的结构是否稳定去满足负载的运动。要求铝梁导轨安装面的平面度在0.15mm以内,最好能有0.1mm

同时负载来回运动,稳定性也是如此。

需要考虑将铝梁换成钢梁吗?铝支座换成钢支座吗?
请教下大家在这种工况下,如何通过结构和工艺,实现高精度的要求。

补充内容 (2024-7-11 18:10):
我们是用准直仪去做检验,测验导轨的直线度 扭曲度。
静态,无负载状态下。数据是平面度0.04mm,高低0.1mm

铝梁长度和支座间距

铝梁长度和支座间距

铝梁截面图

铝梁截面图

支座示意图

支座示意图

网友:
算一下,感觉中间的挠度会有点大。

网友:
载约15kg的模块  总负载是多少?

还有加速度多 折合计算动力多少,就可以知道梁受多少弯矩和正压力 可以推算变形量。

网友:
加大横梁截面效果最好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单位了,以为45米,,,,,

网友:
做受力分析就知道了,只分析中间受的重力变形就可以

网友A:
口算了下,有点悬。非要4.5米跨度,建议梁高调整到200mm以上,材质更换成H型钢,窄翼缘就可以了

不过既然有挠度要求,最好还是增加几个支撑点

网友B:
把4个支撑中间两个垫高1丝预紧成拱桥

网友:
高度方向做一个微动机构,自动补偿高度上的偏移。

网友C:
4.5米长的铝梁,不单是挠度,本身直线度0.1就达不到,估计1.0都难。只能用多个可调支点一点点调,还不知用啥参照检测。

网友(点评):
用激光准直仪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米长的铝梁,不单是挠度,本身直线度0.1就达不到,估计1.0都难。只能用多个可调支点一点点调,还不知用 ...

没有接触过,请问这个东西的测量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D:
没接触过,不翻翻材料力学和钢结构手册吗。
什么都不学,就蒙眼干吗。

网友:
我感觉用槽型钢或工字钢更好些

网友:
数码喷印行业可以了解一下,常用的一种结构,看你这个截面抗弯性也比较好,十几丝应该可以,不放心的话,有限元分析一下,或者直接用碳纤维横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口算了下,有点悬。非要4.5米跨度,建议梁高调整到200mm以上,材质更换成H型钢,窄翼缘就可以了

不过既 ...

是只能采用4个点,中间区域是有材料移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4个支撑中间两个垫高1丝预紧成拱桥

这个调节方式,类似拱桥, 我们也想过,但是不敢实施

这个方式有理论支持吗?但是真可以尝试

网友(点评):
玩花活太难。还是增加吊点,吊起来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米长的铝梁,不单是挠度,本身直线度0.1就达不到,估计1.0都难。只能用多个可调支点一点点调,还不知用 ...

确实,我们也是用准直仪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接触过,不翻翻材料力学和钢结构手册吗。
什么都不学,就蒙眼干吗。

确实啊,没有相关力学知识储备。
无从下手,这一款是非常薄弱的地方。该如何补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调节方式,类似拱桥, 我们也想过,但是不敢实施

这个方式有理论支持吗?但是真可以尝试

有相关理论得,这样可以把径向力变成轴向力。这个理论我忘了在哪里看到的了。可能是在建筑行业里面,拱桥。将力以轴向形式传递到两个支撑。

网友E:
在铝合金梁下面电焊加强筋,让截面成反凹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铝合金梁下面电焊加强筋,让截面成反凹型

点焊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材料的惯性矩是多少,我刚刚算了一下,如果是纯实心硬质铝合金的话挠度是0.12587mm

网友:
这截面尺寸跟跨度,换上钢梁也满足不了你这要求啊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实际上钢的自重较大,对温度也更敏感,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