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销孔之间的公差

楼主(2024-07-11):
如图,有一块大版上有6个销孔,设计意图时销孔1和4销孔是竖直的,2和3销孔也是竖直的,希望1和4的中心连线一定要平行于2和3的中心线,
5和6的销孔中心线是水平的,这个应该如何标注约束加工呢?
 我想的是找一个面当基准,然后标它们中心连线的垂直度和平行度,这样可以吗? 好像垂直度和平行度都是针对某条实际存在的线,这种中心连线明显是虚拟线,可以这样标吗? 标注了也无法检验吧?

网友A:
这个是基准,很重要,一定要标,一般标300/0.001,达不到要求,就换个加工商,这个很重要,你销钉不准,装上去就差更多,精度加工都 要求精度在0.0005以内

网友:
上机床一次加工到位,不比那么麻烦,什么平行度垂直度都解决了.

尽量不要过度标注尺寸公差,形位公差

网友:
配制

网友(点评):
配做恐怕不行,如果能配做就没必要打这么多销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基准,很重要,一定要标,一般标300/0.001,达不到要求,就换个加工商,这个很重要,你销钉不准,装 ...

请教,打4个销或者3个不行吗?

网友:
孔的位置偏差难道不能用位置度公差来控制吗?

网友:
按我以前的做法,基本还是靠位置的坐标公差来保证,不另外标形位公差了。
另外为什么沉头孔是虚线?按理这种大板子不会还做两面都有沉头孔吧,那标注的时候就应该是沉孔面朝上了。

网友:
多大的板要打6个销?一般情况下在板的对角线打两个定位销就可以了。
另外,定位销都是配作,用不着标形位公差的。

网友(点评):
但要注明"配作"

网友:
标个中心距及公差可以了

网友(2024-08-22):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基准,很重要,一定要标,一般标300/0.001,达不到要求,就换个加工商,这个很重要,你销钉不准,装 ...

精度要求就直接定0.0005吗?是否需要依据定位销轴径确定公差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