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个导轨还要压块

楼主(2024-07-11):
如图,立块固定在底板上(底板未画出),用销定位,立块上面基准测又装了一个导轨,导轨靠着台阶定位;然后我看又选用了一个米思米标准件压块,用压块压牢导轨,然后再拧导轨上的螺丝固定在立柱上,
我觉的没有必要把,没有这个压块,有台阶定位,安装的时候导轨靠住台阶即可,你肯定要说怎么靠住? 多大力靠住? 安装的时候用手推住,几公斤的力足够了吧,至于用压块拧螺丝顶吗? 至于用压块压,压多紧,用多大力? 这个导轨安装手册里有推荐值吗?
亲门,你们都这么讲究的吗?

网友:
建议参考导轨厂家的安装手册

网友:
没有必要,导轨都 精密部件,高科技产品,只有买哪些水货,比如山东的机床厂,一根导轨上100多个压块,因为他们买的直线导轨都是弯的,所以要压,像日本德国都是不用的

网友:
没有压块导轨不能完全平贴台阶侧面,精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坤床线轨有n多个小楔块,具体要不要考虑你的工况嘞

网友:
  导轨选型手册上写的很详细了,   有用压块的  在装配的时候 用工装夹的,  有的要边装边打表  有明确的 平行度要求的。 有的直接装到型材上面 定位都没有的,  有的两个导轨装完 推着不卡顿就行的。 还有螺丝宁死了 装完就卡住的,最后螺丝还得稍微松一点的(怕螺丝掉了 还得打螺纹胶的)。

网友:
我看楼主贴图是这样的,这是固定方式的一种,为了特定情况下保证精度的,有必要。
如果像其他朋友说的,单纯就是导轨不直那千万加小心选择。工艺复杂不说,还因为复杂的操作影响了精度,那就违背了用直线导轨的初衷。

网友:
忽略精度怎么简单怎么来

网友:
用不用看你精度要求了,还有型材上直接装导轨的呢。你这好赖还有个靠山。

网友:
这是标准用法,简单的说如果是人自己按着装,有人能按到位有人就不按直接装,这种用法是用方法来消除低级错误的。你可以保证你能捏紧,但是你保证不了所有人都捏紧,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了

网友:
这是标准样式,实际上用开槽处理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