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热处理能耗约占我国整个能耗的25%,有那么大么?这个数据夸张了吧?

楼主(2024-07-11):
金属热处理能耗约占我国整个能耗的25%,有那么大么?这个数据夸张了吧?

网友:
太对了,这是居心不良啊,这明显是抹黑我国。

楼主:
阴阳怪气。说啥呢?你会换位思考么?

网友A: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那大概是多少?

网友:
肯定的,连回火也算上了吧,钢厂卖的不都是回火钢,还有调质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大概是多少?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提个思路。1.铁矿炼成铁的能耗是不是比热处理的多?
2.铁炼成钢的能耗是不是比热处理的多?
3.钢变成钢板能耗是不是比热处理的多?
还有不是所有的钢都要热处理,不是所有的铁都要炼成钢,那1,2,3加起来的能耗根本就不是热处理能比的。
那剩余的75%给1,2,3用都不够。

楼主:
嗯嗯。那实际的占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提个思路。1.铁矿炼成铁的能耗是不是比热处理的多?
2.铁炼成钢的能耗是不是比 ...

嗯嗯。那实际的占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