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核材料的绝缘性能

楼主(2024-07-11):
各位大佬上午好:
      小弟设计一个带电铜线圈,需要与外罩做绝缘处理,但是位置紧凑,现在只放了1mm的绝缘片,材料是聚氨酯,怎么去算这个绝缘片的击穿电压,校核这个厚度或者说这个材料顶不顶的住?

网友:
线圈的最高电压≤聚氨酯介电强度kV/mm×厚度

网友:
不应该用聚氨酯,应该用复合绝缘纸,而且要看绝缘等级。

网友:
用Sabic的绝缘膜,有PC、PBT、PET,厚度的话,在网上找规格书查介电强度去算

网友:
    其实还有个更好的办法,就是联系绝缘材料的供应商技术人员,直接提要求,间隙1mm,我要达到两者之间多少伏电压,持续多长时间不击穿。
    看对方推荐哪几款材料,然后寄样品,收到样品,你可以实际装配试验几次,看是否满足要求,然后综合选取性价比好的那款。
    这种办法可以通用到其他选型选材难题,供应商相对更专业,提供的方案也更适配,毕竟各行如隔山,没法做到通才,通过供应商给的方案
再针对性的查资料,做对比,更会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