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轴与硬轴怎么选?

楼主(2024-07-11):
我现在的工况是,轴上有几个齿轮,轴承限位环,固定方式都是用螺丝顶死。现在担心硬轴螺丝顶不进去会打滑,软轴又担心强度不够,该怎么选呢?

楼主:
大概是这个样子,轴上所有零件的安装都是用螺丝顶死的方式。

网友(点评):
用轴束。上淘宝看看标准轴束是怎样的。

网友:
软轴?你知道什么叫软轴吗?软轴是传递扭矩用的,你使用软轴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A:
这个螺钉不靠谱的,使用开口固定环更好。

网友B:
最简单快捷的方法,轴上顶丝位置用中心钻搞孔,然后顶丝涂螺纹胶锁紧

网友C:
牛逼,你齿轮传动的话,不开键槽吗 ,顶丝不打滑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逼,你齿轮传动的话,不开键槽吗 ,顶丝不打滑才怪。

负载不大,用顶丝锁紧的

网友(点评):
轴上最好也加工个平面,能两个顶丝顶两个平面更好。 直接顶圆柱是顶不住的

网友(点评):
配钻个孔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快捷的方法,轴上顶丝位置用中心钻搞孔,然后顶丝涂螺纹胶锁紧

采用这个安装方式就是想用一根光轴,不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螺钉不靠谱的,使用开口固定环更好。

开口固定环固定不了齿轮吧?

网友D:
负载不大 软轴可以了。

网友:
过盈量大一点好了,你这光轴对装配师傅要求有点高啊

网友(点评):
过盈很难装进去的,这么长的距离

网友:
螺丝力不够,会跑偏。键槽吧,加工一刀又没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用这个安装方式就是想用一根光轴,不用加工

软轴怎么上螺钉,这个问题好奇怪。

搞个轴传动齿轮光轴紧定螺钉固定我是第一次见,不行你轴上开个孔,搞个销钉也好啊。

网友:
紧定螺钉方式,时间长了会打滑吧,如果有正反交替运动,更加容易

网友(点评):
要不你直接焊死算了,螺钉都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口固定环固定不了齿轮吧?

一边一个能固定的。

网友A:
左边最好用空轴电机,中间用联轴器不是很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概是这个样子,轴上所有零件的安装都是用螺丝顶死的方式。

用螺丝顶的地方铣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螺丝顶的地方铣一刀

量不大,又没机床,淘宝随便加工上百块,老板要求用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一个能固定的。

哦,明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最好用空轴电机,中间用联轴器不是很好。

相比普通电机,成本贵多少呀?这个产品成本压力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比普通电机,成本贵多少呀?这个产品成本压力很大

你现在左边是减速电机吗?一般有出轴的就有空轴的,价格一样。

网友F:
轴不想加工顶丝孔或者挡圈槽 那起码用抱紧/夹持的方式 比顶丝靠谱些

网友:
主要考虑空间与成本

网友:
软轴、硬轴的概念只是用于光轴上,区别就是表面硬度,也就是耐磨程度,其实芯部的材料性能是一样,如果楼主只是考虑扭矩和弯矩,软轴硬轴可以认为一样

网友(点评):
好的,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不想加工顶丝孔或者挡圈槽 那起码用抱紧/夹持的方式 比顶丝靠谱些

明白,但是齿轮似乎不能采用夹紧的形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但是齿轮似乎不能采用夹紧的形式

顶丝的确是存在不可靠隐患。*建议齿轮轴向打几个螺纹孔,旁边做个抱箍锁死齿轮,花不了几个钱,但稳定性提升很大,好过以后维修

网友:
业余的做法,用顶丝顶会把轴顶出印子,到时候你想拆都难

网友:
具体工况具体对待

网友:
话说你都用螺钉紧固了,还有什么强度要求?就用普通调制钢就拉倒了(235按着工况应该也没啥问题)

网友:
硬质镀铬轴,两个齿轮位置开键槽,齿轮上90°顶紧孔,完全没问题。光靠螺钉顶,你这个会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但是齿轮似乎不能采用夹紧的形式

轴上键槽都不开吗? 要不用涨紧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上键槽都不开吗? 要不用涨紧套吧。

成本压力大,量小,加工费太高了

网友(2025-07-26):
帖主你好,我也有同样的疑问,想问下你是怎么处理的。感谢

网友:
看负载,轴太长了还是不要用软轴。

网友:
这玩意用角磨机蹭几下的事

网友:
看标题差点以为是认识的一个工程师,几个千瓦的伺服带链轮,由于事先或者说没法解决键槽相位问题,导致链轮用M8的螺丝顶轴上,没有键槽,频繁正反转,几千台设备在外面用,看到我都怕,打死也不敢这样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快捷的方法,轴上顶丝位置用中心钻搞孔,然后顶丝涂螺纹胶锁紧

这样的话直接用圆柱端紧定螺钉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负载不大 软轴可以了。

我也觉得,负载不大完全不用考虑轴会不会弯的问题。但是用软轴顶丝和软轴间容易发生错位。

网友:
不用加工轴的话,上顶丝之前可以先用螺丝刀或者什么从顶丝孔伸进去用锤子敲个坑出来,这样顶丝下去会有一个相对强一点的定位,不然顶丝那一点接触面积到时候克服的是摩擦力,抱紧作用很小,时间长了会打滑的,轴向不受力倒是还好,主要是转动打滑

网友:
负载不大的情况下,角磨机磨一点平面出来,再用内六角平顶丝顶紧,又快又省事

网友:
一年多了,很好奇楼主用螺丝顶的这个简易方法,用了多长时间,后来有没有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