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链条自动张紧该如何设计?

楼主(2024-07-11):
各位大侠,如图所示,链条垂直提升20公斤往复运动,速度2-30米/min,有效距离1.4米。问题1,请问电机该如何选型;问题2,请问这个链条自动张紧该如何设计呢,因为它是往复运动,不知道该如何设计才好呢。对于问题1计算如下,不知道哪种才是对的:

计算1:

T=F*L=20*10*0.07/2=7N.m,N=30000/12.7/17=140r/min,P=T*N/9550=7*140/9550=103W;

计算2:

T=F*L=20*10*(0.07/2+0.097)=26.4N.m, N=30000/12.7/17=140r/min,P=T*N/9550=26.4*140/9550=0.387W;

这两种算法不知道臂长L究竟该取值多少,

请各位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我觉得97不计,你这个支架根部不是直线滑块吗?如果是97力矩不计,但在整个重力计算上加系数1.2-1.5倍你自己选。
两个计算,我觉得1合适。只是我不知道12.7和17是什么~

网友(点评):
需要求出加速扭矩吗?

网友(点评):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电机多+安全系数应该没问题,比方算出来是0.9kW,没有这个功率的电机,用1.1KW的(大一级的)就OK了。

网友B:
你这个运行一个来回需要多长时间,否则没办法确定加速度  P=FV  F=MG+Ma  T=9550P/N 选择二级电机额定转速3000r/min  参数都有了,电机就选出来了  再由链轮转速 N=V/3.14Dx1000   3000/N 算出减速比

网友(点评):
那么LZ求出的功率小了

网友(点评):
像这个情况 工作台的惯量计算公式是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运行一个来回需要多长时间,否则没办法确定加速度  P=FV  F=MG+Ma  T=9550P/N 选择二级电机额定转速3 ...

你好,运行一个来回时间是4S,一分钟15次来回

网友(点评):
不需要求出加速扭矩吗

网友(点评):
请问这个加速扭矩怎么计算呀

网友C:
你是不是对时间没有概念啊,一个来回4秒,这是相当快的了。这不计算加速减速冲击载荷,那不是找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97不计,你这个支架根部不是直线滑块吗?如果是97力矩不计,但在整个重力计算上加系数1.2-1.5倍你自 ...

因为我选的是08B17齿链轮,12.7是链条节距,17是齿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对时间没有概念啊,一个来回4秒,这是相当快的了。这不计算加速减速冲击载荷,那不是找死吗。

技术要求就是最快1分钟15次呀,1次算一个来回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运行一个来回时间是4S,一分钟15次来回

一趟2S  S=1.4=1/2at*t  a=0.7m/s 带入上式 答案就出来了  算出的功率是107瓦,你第一个计算式对的,第二个有问题

网友(点评):
用链条这个速度有点快时间长时间运行链条不行,还是改成同步带同步带轮靠谱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也行但是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趟2S  S=1.4=1/2at*t  a=0.7m/s 带入上式 答案就出来了  算出的功率是107瓦,你第一个计算式对的,第二 ...

因为考虑到是垂直提升,所以就没有想过用同步带呢,同步带垂直提升也是可以的吗?????使用及维修方面方便吗,我没有垂直提升使用过同步带,所以对它的一些性能不是很了解呢,可以说一下吗,齿轮齿条暂不考虑

网友(点评):
同步带可以垂直提升

网友D:
给你建议(做过类似的项目)
1:提升速度更改为1.4m/s   ,提升加速度3m/s2  (2~30m/min,一个缺点是调速范围太大,一个缺点提升速度慢)
2:链条不要闭环,一侧连工件,一侧连配重
3:链条08B改为10A,或08B双排
4:选用选伺服电机,大惯量系列伺服电机可以选1.5Kw,小惯量系列伺服电机选2Kw。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建议(做过类似的项目)
1:提升速度更改为1.4m/s   ,提升加速度3m/s2  (2~30m/min,一个缺点是调速 ...

技术要求的速度是2-30m/min,,这个是更改不了的;因为提升是20公斤,有必要用到双排链和1.5KW电机吗;请问一下,你已经做过的案子,实际运行是请问噪音大吗,还有一个问题,请问链条张紧,你是怎么做的呀,可以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技术要求的速度是2-30m/min,,这个是更改不了的;因为提升是20公斤,有必要用到双排链和1.5KW电机吗;请 ...

很响。。。太快了。
链传动瞬时速度是有周期波动的,然后就会产生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响。。。太快了。

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告知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告知一下吗

换同步带就没那么响。

网友F:
背面再挂个相同重量的配重呀,这样电机就舒服了,加减速也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背面再挂个相同重量的配重呀,这样电机就舒服了,加减速也舒服

负载还不固定的,最轻的1.5公斤,最重20公斤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还不固定的,最轻的1.5公斤,最重20公斤呢

那就不好玩配重了

网友:
这链条不用张紧啊,松边直接打断,用弹簧拉着就行。因为你挂着重物,会自然张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同步带就没那么响。

赞同

网友:
计算取1, 从动轮轴向涨紧加弹簧,因为你不管上下,滑块这边链条都是紧边。

网友:
链条张紧可以用标准件,装在负载的另一边https://www.yhdfa.com/products/VSR01-02

网友:
怎么说了,你速度快  齿数太少,多边形效应很严重  ,抖动很酸爽的

楼主(2024-08-28):
针对这个帖子回复一下,最后确定不需要用张紧装置,选的10A的链条,负载不大,无变形,在此谢谢各位社友的指导

网友G(2024-12-04):
引用 楼主:
针对这个帖子回复一下,最后确定不需要用张紧装置,选的10A的链条,负载不大,无变形,在此谢谢各位社友的 ...

请问下最后电机使用多大的?噪声如何?链条抖动厉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最后电机使用多大的?噪声如何?链条抖动厉害吗?

你好,最后我确定使用的是750W电机配10的减速机,10A链条,噪音是65左右,抖动情况没有反馈(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建议(做过类似的项目)
1:提升速度更改为1.4m/s   ,提升加速度3m/s2  (2~30m/min,一个缺点是调速 ...

大佬问一下,链条为啥建议改为10A的?不懂,求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背面再挂个相同重量的配重呀,这样电机就舒服了,加减速也舒服

加了配重后,惯量是变大还是变小啊?按照等功原理,变大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