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往复运动机构是否可以实现步进控制

楼主(2024-07-11):
往复运动

往复运动

这个结构不知道哪位大侠做过或者类似的机构。(图1)

原先结构:
是用直线电机和齿条机构,做的升降前进后退,可以理解为两个方向的伸缩机构(图2示有两个通道)。
                图2
现希望采用一种类似图1的往复机构减少一个电机,减小整个部件的尺寸和成本。
包括要考虑能中途停机,能自动找到0点位置,可控性,易加工,稳定可靠性等。不知道是否可行?

望各位大侠指教一二,小弟万分感激。

补充内容 (2024-7-12 08:38):
补充一下:这个动作是要实现,水平移动设定行程,再走高度行程;过程中如果遇到停机,需要优先走高度行程回零,再走水平行程回零。不是走到固定几个点

补充内容 (2024-7-12 08:43):
水平轨迹和高度轨迹是独立的不固定的,目前这个回字的齿轮过程不能脱离,凸轮以及连杆可能有一样的固定轨迹问题

网友:
用凸轮啊。

网友(点评):
这个实际上水平轨迹和高度轨迹是独立的不固定的,目前这个回字的齿轮过程不能脱离,凸轮估计一样的问题,轨迹是固定的

网友(点评):
4的方案要好,行程可调,轨迹跟你发齿轮模式一样,比齿轮好加工。

网友:
凸轮十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
这个图有硬伤。想走回字型轨迹,可以参考PPU机械手,市面的PPU,只是走半个回字,只要把凸轮轨迹改成封闭的即可,电机一直朝一个方向走即可满足。做个原点开关即可。如果是固定行程凸轮轨迹板可以做成一件,如果行程要可调,轨迹板做出几块即可

网友:
如果是只需近似回字型轨迹,用连杆最简单,零件少成本低还可靠

网友:
很不错,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有硬伤。想走回字型轨迹,可以参考PPU机械手,市面的PPU,只是走半个回字,只要把凸轮轨迹改成封闭的 ...

楼主要实现行程可调,且中间异常停机时,先复位Z轴行程再左右移动。这样以来凸轮、连杆、ppu等都无法实现。

网友(点评):
兄弟明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实现行程可调,且中间异常停机时,先复位Z轴行程再左右移动。这样以来凸轮、连杆、ppu等都无法实现 ...

lz的需求,最好画图说明,如何可调?有级可调,还是无级可调?

网友(点评):
你看图2的方案,是独立的,齿条齿轮无论何时我都可以复位的,贯穿电机也是一样,意思就是水平和垂直方向没有制约限制

网友:
很有挑战的问题,祝楼主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