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风向检测机构

楼主(2024-07-11):
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机械结构能够检测风扇是吹风还是吸风,求个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
检测风扇转向

网友A:
装一个片片,放风口处,再装两个光电开关看片片往哪边摆。

网友:
装个风速仪

网友:
检测风扇电流,风扇正常工作电流是有范围的,超出正常范围,无论转不转都该检查了

网友B:
在那个金属框上栓个彩带

网友:
我见过的都是6楼的那种

楼主:
谢谢大佬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一个片片,放风口处,再装两个光电开关看片片往哪边摆。

谢谢回复。这个是用在夹具上的,之前我参考过一个,使用0.1mm薄片,两边放接触传感器检测的,不过客户反应效果不好。

网友(点评):
这个机构是不是太笨重了,你要看他为什么不好用,就算不好用你也要搞清楚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那个金属框上栓个彩带

谢谢大佬,我试试。

网友:
上面大佬也是好建议,或者可以试试称重传感器

网友:
在支架上装个布条,看看是吹起还是吸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那个金属框上栓个彩带

现在基本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根据出风量选个可以吹动的材质,中间加对射传感器,有信号就是吹风呗。你现在这个可能这个风量吹不动,挡板两侧的转轴时间久了发涩,或者其他原因有误动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