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的电能电死250的电工吗?

楼主(2024-07-11):
昨天天我被电了一下,感觉眼睛白光一闪,空开就跳闸了。
当时试机发现有个接近开关,不工作时还有微小电流导致一直给信号PLC
老师说过24V电不死人,我就直接剪。
就被电了。
今天整理电柜线路,才发现多芯线有1芯是共24V,不知什么时候接错到220V,丢那马。
奇怪的是,那些感应开关,都没烧。

网友:
你试试就清楚了,应该能电死,我同桌给自己充电,就烧成灰了

网友(点评):
这不是给电了嘛,事实证明250电工是电不死

网友:
你这也不是24V啊。名义24V,实际220。还真是250的电工。这不能干高压电的活,要不然真可能糊了

网友:
断电维护。3.3V的电我都尽量断了, 谁知道哪个东西比较脆弱 被烧坏了。 到时候找不到 麻烦死了

网友:
220V绝对要人命,不可掉以轻心。
接线 剪线,一定要断电,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
配电一定要规范,接零 接地 要分开,一定要装漏电保护开关,或者空开上面带有漏电保护。
正常工作状态(带电状态),火线和零线都要良好绝缘,不能裸漏。裸漏的话,漏电保护可能失效,危及人身安全。
只有接地线,才能裸露,才能与金属外壳联通。
楼主你找个电工仔细查一查,看有没有安全隐患

网友:
还得是你呀

网友:
2500V都不会电死,玩过电蚊拍吗?

网友:
碰线不断电,也是人才,

网友A:
干了那么多年的电气,有没有电一摸就知道

网友(点评):
大佬就是大佬

网友(点评):
确实好用

网友B:
带点操作一律按220V试试。绝缘鞋穿好380电机单手碰也只是麻麻,独臂电工安全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点操作一律按220V试试。绝缘鞋穿好380电机单手碰也只是麻麻,独臂电工安全一点

@ahway
中午用别人的手背去摸,安全一点。

因为早晚会出事。

网友:
一根一根剪没事  过电主要看电流通过人体的大小,电压高低参考意义不大

网友(点评):
一看你就用摇表爽过

网友:
又学会一招,这就去实践,谢谢!

网友:
该给空开烧柱香

网友:
不要怕,别用手去抓,用2根手指去,没事的

网友:
以前农村电工没带试电笔,都用手指试的。。技巧就是用食指背面快速扫过线头,不要用指腹面,因为电击后神经反射关节会内弯。我也试过就是震一下,也可能农村电压不太足。

网友:
电流不过心脏就还好

网友:
干电的没有没触电过的吧

真的蛮酸爽的

网友:
250的电工很难被电死

网友C:
24VDC端子接220VAC,220VAC与24电源的0V(com)端子能形成回路?24V接220V,正常情况就会烧了元器件。

这个220VAC线感觉没有用。

网友:
只要能马上脱离,电不死,小时候扒插头被电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DC端子接220VAC,220VAC与24电源的0V(com)端子能形成回路?24V接220V,正常情况就会烧了元器件。

...

就是这么奇妙,本来我打有号码管压了接头,不知是不是做电柜的改了还是我自己改了,总之我整理电柜时发现有条线没打号码,才发现的。
奇妙的是部分3个接近开关都没烧(都共线),中途都试机有一天了。
怪不得写程序的叼毛说,机器台面有种麻麻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奇妙,本来我打有号码管压了接头,不知是不是做电柜的改了还是我自己改了,总之我整理电柜时发现 ...

写程序的叼毛,外包,这个大个项目,收费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了那么多年的电气,有没有电一摸就知道

不知道的都噶了

网友:
兄弟,注意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