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求助

楼主(2024-07-12):
小车两侧皮带传动,皮带拖动小车移动,电机输出轴直接连接皮带轮,两侧的皮带轮通过长轴连接,负载800kg,最大速度1.5m/S,同步轮直径120,宽度80,应该怎么选型啊

网友:
120mm直径的同步轮转一圈,小车直线运动376.8mm,1500rpm的电机配减速比6,刚好到达1.5m/s,选个5.5kw的伺服,惯量比10

网友A:
不加减速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减速器么?

加减速机的,忘写了,然后通过联轴器连接到同步带轮。单侧驱动,两端的同步带轮通过长轴连接

楼主:
结构这样的

网友B:
如果说你是皮带移动多少,小车就移动多少的安装方式,我大概算了下,你这个驱动部分输出转速 240转/分 就可以达到了,你用伺服直连有点不妥,最好是带个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你是皮带移动多少,小车就移动多少的安装方式,我大概算了下,你这个驱动部分输出转速 240转/分 就可 ...

嗯嗯,后面补充了下加减速机和结构图片,大佬在帮我看下

网友:
如果要详细计算,目前给的数据不够。大概计算过程如下,最后根据启动转矩选择合适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后面补充了下加减速机和结构图片,大佬在帮我看下

大佬可担不起。。。速度问题解决了,你在看下负载,因为你的驱动是在车上,所以你的按照滑动摩擦来计算车子前进需要的转矩,转动惯量,启停瞬时力矩,这些算完对照样本手册上,选择能满足要求的伺服电机就行了

网友C:
为什么你们在这些动力部件选型时,没加速度参数,或者给的条件可以算出加速度来 ,加速度不要忘了,加速扭矩很重要的参数,还有你的支撑导向部件是什么,是导轨滑块,还是皮带滚子,还是其它方式,摩擦力计算都不一样的,参数没给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们在这些动力部件选型时,没加速度参数,或者给的条件可以算出加速度来 ,加速度不要忘了,加速扭 ...

不好意思,忘给了,最大加速度1m/S,小车是导轨传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给了,最大加速度1m/S,小车是导轨传动的。

P=FV  F=UMg+Ma  T=9550P/N  这三个公式  即可选出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