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密性检测方式

楼主(2024-07-12):
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接触过气密性检测这个需求,有一个客户的产品IP等级有要求,为了保证IP等级在出货前需要做气密性检测。
应该怎么检测?抽负压到一定值,保压一段时间看压差?

补充:IP66的防护等级,感觉用很多气密性检测标准有些过严,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大神

网友:
气检:
1) 使用205KPa气压给水冷管充气,充气时间40s,范围200~210KPa;
2) 稳压持续时间120s,检测水冷系统气压,范围200~210KPa;
3) 测试时间60s;
4) 排气3s;
水检:
1) 将水冷系统或部件浸没于最大深度0.5m水中
2)使用205KPa气压给水冷管充气,范围200~210KPa;
3) 稳压持续时间120s,检测水冷系统气压,范围200~210KPa;
4) 观察有无气泡泄漏
5) 排气3s;
氦检:
1)检测箱体抽真空(真空度<30Pa),使用压力205KPa氦气给水冷管充气,范围200~210KPa;
2)测试60S
3) 排气3s;
测试过程需带管路、法兰盘,气密性测试方法三选一

网友:
气检:符合TS-00000001要求水检:无气泡产生氦检:泄漏量<1*10-6Pa*m3/s

网友A:
分享下CATL的电池箱气检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下CATL的电池箱气检要求

感谢,感觉我们用气检好一点,关于气检有几个问题请教下:1. 他们IP要求多少?因为看到充到200~210kpa,测试60s后还是这个范围,感觉气密性要求很高
2. 能否了解下是采用气泵检测吗?但是气泵好像无法检测产品压力,只有泵的压力;还是用其他装置进行测试?

网友(点评):
网上送搜一下,你要的这个设备很多的,接在气泵后面,能够检测泄露量,也能显示保压能力的

网友B:
CTS、Agilent之类的检漏仪器,配上Fast、CPC的快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S、Agilent之类的检漏仪器,配上Fast、CPC的快插。

这种应该是氦气检测的吧? 我们要求就是IP66,感觉用这种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点评):
有正压检测,负压检测,氦气检测。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 我搜一下

网友C:
IP66的防护等级还要做气密检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66的防护等级还要做气密检测么?

是啊 客户要求,因为防尘要求高一点,使用条件比较恶劣,但是又不能每台机器都做防尘测试,只能用气密性测一下

网上找的很多都是压力容器,气路的检测,所以在论坛请教下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觉我们用气检好一点,关于气检有几个问题请教下:1. 他们IP要求多少?因为看到充到200~210kpa, ...

IP66,哪个行业的产品?

网友E:
看产品,ip66各行业用得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产品,ip66各行业用得不一样

啥行业ip66要气密检测?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D:
IP66,哪个行业的产品?

户外柜

网友:
有现成的检漏仪,买了直接测

网友:
测试原理参考

网友:
cosmo测漏仪试试,我用过还是很好的

网友F:
我以前做过的气密性检查,都是用气密仪的,一台几万块,一个气管快插接头好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做过的气密性检查,都是用气密仪的,一台几万块,一个气管快插接头好几百

好的,谢谢 我看一下

网友G:
你的核心诉求是防尘 做气密性检测我感觉不大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核心诉求是防尘 做气密性检测我感觉不大合适

你好,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客户要求必须保证IP,做到尘密,目前想到只有做气密性

网友H:
方法有很多,产品要求不同,方法不一。我将会作详细介绍。请在本论坛的左上角,搜: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的核心诉求是防尘 做气密性检测我感觉不大合适

关键是多大颗粒的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多大颗粒的尘?

根据GB/T 4208里所述,只有最大值,没有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方法有很多,产品要求不同,方法不一。我将会作详细介绍。请在本论坛的左上角,搜: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

感谢分享,但是水浸法不太适合我们的产品,因为需要先将一些器件装到结构件上才能进行测试(结构件有开孔,用来安装器件),但这些器件不能达到浸水要求

网友(点评):
后面会持续介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但是水浸法不太适合我们的产品,因为需要先将一些器件装到结构件上才能进行测试(结构件有开孔 ...

先看看有没有标准方法;

然后可以设计一套负压方法,加速模拟正常使用条件下的吸尘进程,看看客户是否同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做过的气密性检查,都是用气密仪的,一台几万块,一个气管快插接头好几百

测漏仪是CTS 还是Agilent?接头应该是CPC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测漏仪是CTS 还是Agilent?接头应该是CPC吧?

气密仪是日本福田,接头是美国的牌子,中文名是4个字的,太久了,忘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气密仪是日本福田,接头是美国的牌子,中文名是4个字的,太久了,忘记了

Swaglok 世伟洛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aglok 世伟洛克

是的,是这个牌子